[技术讨论] 东芝TB67S539FTG是一款采用PWM斩波器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25-06-16):
TB67S539FTG是一款采用PWM斩波器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该驱动器采用BiCD工艺制造,额定电压为40伏/2.0安(绝对最大额定值)。内置调节器允许步进电机使用单一VM电源操作。重量:0.066克(典型

特点-东芝总代技术王工wdylsq
 BiCD工艺单片集成电路。
 能够控制双极步进电机。
 高级电流检测系统(ACDS)实现无外部电流检测电阻的PWM恒流控制。
 高级动态混合衰减(ADMD)实现高效率PWM恒流控制。
 时钟输入控制。
 全、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和三十二分之一步分辨率操作。
 BiCD工艺:使用DMOSFET作为输出功率晶体管。
 高耐压和大电流驱动:40V / 2.0A(绝对最大额定值)。
 内置热关断(TSD)、过电流检测(ISD)和欠电压锁定(UVLO)。
 外部组件用于电荷泵减少。
 封装:QFN32(5mm × 5mm)

为了说明的目的,框图中的某些功能块、电路或常数可能会被省略或简化。
注意:TB67S539FTG的所有接地线都应走PCB上的焊锡掩模,并且只在一个点外部终止。同时,应考虑一种接地方法以实现有效的散热。应仔细注意输出、VM和GND迹线的布局,以避免输出引脚之间或到电源或地的短路。如果发生此类短路,设备可能会被永久损坏。此外,必须非常小心地设计模式和实现该设备,因为它有电源引脚(VM、OUTA1、OUTA2、OUTB1、OUTB2、AGND、PGND、RSGND_A和RSGND_B),通过这些引脚可能会有特别大的电流流动。如果这些引脚接线错误,可能会发生操作错误或设备被破坏。逻辑输入引脚也必须正确接线。否则,由于流过IC的电流大于指定电流,设备可能会被损坏。应仔细注意设计图案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