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3-IOT芯片提供了哪些通用外设接口?

楼主(2025-06-17):
GD32VW553-IOT芯片提供了哪些通用外设接口?

网友A:
ADC接口,PWM接口,GPIO接口等

网友B:
UART接口,SPI接口。

网友C(2025-07-21):
GD32VW553-IOT芯片作为一款专为物联网(IoT)设计的双模无线MCU,提供了丰富的通用外设接口,以满足多样化设备连接需求。

网友D:
串口支持可编程波特率(最高达4.5Mbps,具体速率取决于系统时钟配置)。支持硬件流控制(CTS/RTS),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场景(如传感器数据采集)。支持DMA传输,减少CPU占用,提升数据吞吐效率。

网友E:
I²C(集成电路间通信)数量:2路独立I²C接口(I²C0/I²C1)。

网友F:
SPI(串行外设接口)数量:1路标准SPI接口 + 1路四线SPI(QSPI)接口。

网友G:
ADC(模数转换器)规格:12位精度,8通道模拟输入。

网友H:
DAC(数模转换器),规格:12位精度,2通道模拟输出(部分型号支持)。

网友I:
内置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支持0.5x~16x增益调节,提升小信号检测能力。支持DMA传输,实现实时数据采集。

网友J:
定时器与PWM接口通用定时器(TIMER)数量:4路16位通用定时器(TIMER0/TIMER1/TIMER2/TIMER3)。

网友K:
高级定时器(ADV_TIMER)支持死区时间插入,适用于H桥电机驱动。支持互补输出,优化三相无刷电机控制。

网友L:
PWM(脉冲宽度调制)通道:8通道独立PWM输出(通过定时器复用实现)。支持可编程占空比(0%~100%)和频率(1Hz~1MHz)。支持同步更新,避免多通道相位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