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最新版本MounRiver的使用疑问

楼主(2025-06-16):
新手刚使用MRS II,请问
1.怎么设置可以把HEX文件生成到我想要的文件夹内?
2.工程的文件夹名字只能跟电脑真实存在的文件夹名字一样吗?可否向KEIL那样工程的文件夹名是单独存在,可以随意修改名字而不影响电脑的文件夹名字?
3.可否只生成工程,而不要每次都生成usr,debug,库文件等文件夹吗?

楼主:
hex文件如图:

网友A:
您好,针对上述问题,答复如下:
1.MRS不支持单独指定编译输出文件的路径,可以通过切换编译模板名称来选择当前活动的编译输出目录;
2.MRS2资源区的工程结构与磁盘上工程实际文件夹名称保持一致,区别于KEIL的逻辑目录;
3.可以使用增量编译(F7),只编译相较上次编译后改动的文件。编译产生的中间文件与实际工程的文件结构保持一致,所以编译后肯定会保留工程对应的各级目录。
更多咨询或建议,欢迎使用MRS2用户反馈功能进行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