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24V电池电量采样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5-06-16):
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大侠,该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看起来没问题,R70建议取大些。
假如想简化电路,可以把Q7挪到R108下方,省去Q8.

网友:
AO3401的VGS只有12V,24V电池会导致Q8损坏。

@panhaojie :00750说得对,R155并不能减小Q8的GS电压,应把R109下方引脚接在R155上方引脚,形成分压。
所以加了电阻R155 10K

网友B:
弄个·光耦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问题,R70建议取大些。
假如想简化电路,可以把Q7挪到R108下方,省去Q8.

好办法

网友C:
R109改接AO3401的1脚栅极,阻值改为5.1K,否则栅压过高会烧了AO3401。

网友D:
要是我只保留R108和R71,其余全部删掉

@qinlu123 :有道理哈哈
@mailshichao :如果把分压电阻换成1M的,哪怕电池只有1000mAh,要靠这俩电阻把电耗光需要5年,到时候楼主早就离职了。
可能不测的时候用MOS断开,可以节省一点采样电流吧

网友E:
没问题,这样做可以降低静态电流,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网友F:
做的太复杂了,直接一只NMOS管接到分压电阻中间即可,如果开启驱动电压是5V,ADC转换满度在4V以下即可,如果是3V,则考虑1.5V以下。MOS管的导通电阻在这里基本可以忽略,已经使用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