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M412] 【AT-START-M412测评】+ ②驱动LCD彩屏

楼主(2025-06-16):
       本次使用AT-START-M412驱动1.77寸TFT-LCD屏,该屏驱动芯片ST7735S,购买链接:AFL128160A0-1.77N12NTM-ANO,屏的点像素为128x160,通讯接口SPI,为方便移植,这里驱动采用GPIO口模拟SPI通讯方式。LCD屏的规格书如下附件:
        AT-START-M412开发板与ST7735S屏硬件接口连线:
         接下来移植相关驱动源码,代码展示如下。
lcd_st7735.c与lcd_st7735.h文件
#include "lcd_st7735.h"
#include "at32m412_416_board.h"
#include "at32m412_416_conf.h"
#include  "lcdfont.h"
#include  "pics.h"

#define SOFTWARE_SPI_ENABLE   1
/*
        AT32M412      LCD屏
        GND              GND
        3.3V              VCC
        PA0               RES(复位)
        PA1               DC(命令数据选择)
        PA2               CS(片选)
        PA3               SCLK
        PA4               MOSI
        PA5               BL(背光)
*/
#define TFT_RS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FT_RST_PIN           GPIO_PINS_0
#define TFT_DC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FT_DC_PIN            GPIO_PINS_1
#define TFT_CS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FT_CS_PIN            GPIO_PINS_2
#define TFT_SCLK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FT_SCLK_PIN          GPIO_PINS_3
#define TFT_MOSI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FT_MOSI_PIN          GPIO_PINS_4
#define TFT_BLK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FT_BLK_PIN           GPIO_PINS_5

#define LCD_RES_LOW()   gpio_bits_reset(TFT_RST_GPIO_PORT, TFT_RST_PIN)//RES
#define LCD_RES_HIGH()  gpio_bits_set(TFT_RST_GPIO_PORT, TFT_RST_PIN)

#define LCD_DC_LOW()    gpio_bits_reset(TFT_DC_GPIO_PORT, TFT_DC_PIN) //DC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bits_set(TFT_DC_GPIO_PORT, TFT_DC_PIN)

#define LCD_CS_LOW()    gpio_bits_reset(TFT_CS_GPIO_PORT, TFT_CS_PIN) //CS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bits_set(TFT_CS_GPIO_PORT, TFT_CS_PIN)

#define LCD_BLK_LOW()   gpio_bits_reset(TFT_BLK_GPIO_PORT, TFT_BLK_PIN) //BLK
#define LCD_BLK_HIGH()  gpio_bits_set(TFT_BLK_GPIO_PORT, TFT_BLK_PIN)

#if SOFTWARE_SPI_ENABLE
#define LCD_SCLK_LOW()  gpio_bits_reset(TFT_SCLK_GPIO_PORT, TFT_SCLK_PIN) //SCLK
#define LCD_SCLK_HIGH() gpio_bits_set(TFT_SCLK_GPIO_PORT, TFT_SCLK_PIN)

#define LCD_MOSI_LOW()  gpio_bits_reset(TFT_MOSI_GPIO_PORT, TFT_MOSI_PIN) //MOSI
#define LCD_MOSI_HIGH() gpio_bits_set(TFT_MOSI_GPIO_PORT, TFT_MOSI_PIN)
#endif

#define USE_HORIZONTAL 1  //设置横屏或者竖屏显示 0或1为竖屏 2或3为横屏
#if USE_HORIZONTAL==0||USE_HORIZONTAL==1
        #define LCD_W 128
        #define LCD_H 160
#else
        #define LCD_W 160
        #define LCD_H 128
#endif

void LcdIo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TFT_BLK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TFT_RST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TFT_DC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TFT_CS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TFT_SCLK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TFT_MOSI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
{
        uint8_t i;

        LCD_CS_LOW();
#if SOFTWARE_SPI_ENABLE
        for(i=0;i<8;i++)
        {
                LCD_SCLK_LOW();
                if(dat&0x80)
                {
                   LCD_MOSI_HIGH();
                }
                else
                {
                   LCD_MOSI_LOW();
                }
                LCD_SCLK_HIGH();
                dat<<=1;
        }
#else

        SPI_SendData(CW_SPI2, dat);
        while(SPI_GetFlagStatus(CW_SPI2, SPI_FLAG_TXE) == RESET);

#endif
        LCD_CS_HIGH();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8(uint8_t dat)
{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
{
        LCD_Writ_Bus(dat>>8);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命令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
{
        LCD_DC_LOW();//写命令
        LCD_Writ_Bus(dat);
        LCD_DC_HIGH();//写数据
}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if(USE_HORIZONTAL==0)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1)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

/******************************************************************************
函数说明:LCD初始化,包含硬件IO
入口数据: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Init(void)
{
        LcdIoInit();

        LCD_RES_LOW();
        delay_ms(100);
        LCD_RES_HIGH();
        delay_ms(100);
        LCD_BLK_HIGH();
        delay_ms(100);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8(0x1A);
        LCD_WR_REG(0x36);

        if(USE_HORIZONTAL==0)
                LCD_WR_DATA8(0x00);
        else if(USE_HORIZONTAL==1)
                LCD_WR_DATA8(0xC0);
        else if(USE_HORIZONTAL==2)
                LCD_WR_DATA8(0x70);
        else
                LCD_WR_DATA8(0xA0);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2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29);
}

/******************************************************************************
函数说明:在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入口数据:xsta,ysta   起始坐标
                  xend,yend   终止坐标
                  color       要填充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Fill(uint16_t xsta,uint16_t ysta,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LCD_Address_Set(xsta,ysta,xend-1,yend-1);//设置显示范围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
                {
                        LCD_WR_DATA(color);
                }
        }
}

/******************************************************************************
函数说明:在指定位置画点
入口数据:x,y 画点坐标
                  color 点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
        LCD_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color);
}

/******************************************************************************
函数说明:画线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线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Line(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LcdDrawPoint(uRow,uCol,color);//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函数说明:画矩形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矩形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uint16_t color)
{
        LcdDrawLine(x1,y1,x2,y1,color);
        LcdDrawLine(x1,y1,x1,y2,color);
        LcdDrawLine(x1,y2,x2,y2,color);
        LcdDrawLine(x2,y1,x2,y2,color);
}

/******************************************************************************
函数说明:画圆
入口数据:x0,y0   圆心坐标
                  r       半径
                  color   圆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DrawCircle(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8_t r,uint16_t color)
{
        int a,b;

        a=0;b=r;
        while(a<=b)
        {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3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0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1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2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4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5
                LcdDrawPoint(x0+a,y0+b,color);            //6
                LcdDrawPoint(x0-b,y0+a,color);             //7
                a++;
                if((a*a+b*b)>(r*r))//判断要画的点是否过远
                {
                        b--;
                }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字符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ch 要显示的字符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csize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ch,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csize)
{
        const unsigned char  *temp;
        uint8_t i,j,k;
        uint16_t x0=x,y0=y;
        uint8_t row=0,column=0;

        row=(csize/8+((csize%8)?1:0));  //计算行
        column=csize/2;                        //列
        ch=ch-' ';                                  //得到偏移后的值

        switch(csize)
        {
                case 12:temp=Ascii_6x12[ch]; break;
                case 16:temp=Ascii_8x16[ch]; break;
                case 24:temp=Ascii_12x24[ch]; break;
                case 32:temp=Ascii_16x32[ch]; break;
                default: temp=Ascii_6x12[ch]; break;
        }

        //显示要与取模方式保持一致
        for(i=0;i<row;i++)
        {
                for(j=0;j<column;j++)
                {
                        for(k=0;k<8;k++)
                        {
                                if((*temp)&(0x01<<k))
                                {
                                        Lcd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字体色
                                }
                                else
                                {
                                        LcdDrawPoint(x,y,bc);//画一个点,背景色
                                }
                                y++;
                        }
                        y=y0;
                        x++;
                        temp++;
                }
                x=x0;
                y0+=8;
                y=y0;
        }
}

/******************************************************************************
函数说明:显示字符串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p 要显示的字符串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csize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String(uint16_t x,uint16_t y,const char *p,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csize)
{
        while(*p!='\0')
        {
                LcdShowChar(x,y,*p,fc,bc,csize);
                x+=csize/2;
                p++;
        }
}

/******************************************************************************
函数说明:显示汉字字符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index 汉字字符索引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16x16Hz(uint32_t x, uint32_t y, uint8_t index,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
        const char *temp=Hzk[index];              // 获取字体数据在数组中的的起始位置
        uint8_t y0=y,x0=x;
        uint8_t i,j,k;
        uint8_t row=0,column=0;

        row=16/8;
        column=16;

        //显示要与取模方式保持一致
        for(i=0;i<row;i++)
        {
                for(j=0;j<column;j++)
                {
                        for( k=0;k<8;k++)
                        {
                                if(*temp&(0x01<<k))
                                {
                                        Lcd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字体色
                                }
                                else
                                {
                                        LcdDrawPoint(x,y,bc);//画一个点,背景色
                                }
                                y++;
                        }
                        temp++;
                        x++;
                        y=y0;
                }
                x=x0;
                y0+=8;
                y=y0;
        }
}

/******************************************************************************
      函数说明:显示图片
      入口数据:x,y起点坐标
                length 图片长度
                width  图片宽度
                pic[]  图片数组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u16 y,u16 length,u16 width,const u8 pic[])
{
        u16 i,j;
        u32 k=0;
        x=x-5;
        LCD_Address_Set(x,y,x+length-1,y+width-1);
        for(i=0;i<length;i++)
        {
                for(j=0;j<width;j++)
                {
                        LCD_WR_DATA8(pic[k*2]);
                        LCD_WR_DATA8(pic[k*2+1]);
                        k++;
                }
        }
}

/******************************************************************************
函数说明:显示图片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width   图片宽度
                  height  图片高度
                  image   图片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ShowImag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const uint8_t *image)
{
        uint16_t colorData=0;
        uint32_t cnt=0;
        uint16_t i,j;

         for( i=0; i<height; i++)                                          // 一行一行地显示
        {
                 LCD_Address_Set(x, y+i, x+width, y+height);  // 重新设置光标位置
                for( j=0; j<width; j++)                                  // 一行中,从左到右,逐个像素处理
                {
                    colorData=(image[cnt*2+1]<<8) | image[cnt*2];
                    LCD_WR_DATA(colorData);                        // 写入16位颜色数据
                        cnt++;
                }
        }
}
#ifndef __LCD_ST7735_H__
#define __LCD_ST7735_H__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void Display_Test(void);
void Lcd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void LcdInit(void);
#endif
应用相关接口代码如下:
main.c
/* includes */
#include "at32m412_416_board.h"
#include "at32m412_416_clock.h"
#include "lcd_st7735.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LcdInit();

  while(1)
  {
  Display_Test();
  }
}

在lcd_st7735.c中添加LCD测试接口代码:
/******************************************************************************
函数说明:LCD显示测试
入口数据: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lay_Test(void)
{
        LcdFill(0,3,LCD_W,LCD_H,BLACK);
        LcdShow16x16Hz(8, 3, 0,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24, 3, 1,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40, 3, 2,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56, 3, 3,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72, 3, 4,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88, 3, 5, YELLOW, BLACK);
        LcdShow16x16Hz(104,3, 6, YELLOW, BLACK);
        LcdShowString(12,24,"AT32F412",RED, BLACK,24);
        delay_ms(100);
        LcdShow16x16Hz(38,60, 7, BLUE, WHITE);
        delay_ms(100);
        LcdShow16x16Hz(56,60, 8, BLUE, WHITE);
        delay_ms(100);
        LcdShow16x16Hz(74,60, 9, BLUE, WHITE);
        delay_ms(1000);
        LCD_ShowPicture(0,0,128,160,gImage_1);
        delay_ms(1000);
}
硬件实物连线如下:
这里的中文字符与彩色图片制作,需要借助汉字取模工具“PCtoLCD2002”与图片取模工具“Img2Lcd”。
驱动的效果见B站视频:AT32M412驱动ST7735S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