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电子MM32F0121测评】9、sfud+littlefs在spi flash中实现文件系统

楼主(2025-06-16):
本文采用sfud+littlefs实现驱动SPI flash存储,并在flash使用文件系统读写文件

一、SFUD
SFUD (Serial Flash Universal Driver) 是一款开源的串行 Flash 通用驱动库,主要特点包括:
通用性:
支持多种 SPI Flash 芯片 (如 Winbond、GD、MXIC 等品牌)
通过 JEDEC ID 自动识别芯片参数
功能完整:
实现了标准 SPI Flash 操作 (读/写/擦除)
支持 SFDP (Serial Flash Discoverable Parameters) 标准
提供坏块管理接口 (针对 NAND Flash)
轻量级:
代码简洁,资源占用低
适合嵌入式系统使用

总结一下:使用SFUD可以简化flash读写

二、LittleFS
专为嵌入式设计的文件系统
掉电安全
磨损均衡
内存占用小(约2KB RAM)

SFUD 负责底层 Flash 芯片的物理操作
LittleFS 负责上层文件系统的组织和逻辑管理

层次关系:
应用层- --->文件系统层 (LittleFS)  ------>Flash 驱动层 (SFUD)   --------> 硬件接口层 (SPI)
使用 SFUD + LittleFS 的优势:省去 Flash 驱动开发工作、自动适配多种 Flash 芯片、更专注于文件系统应用开发
三、准备

LibSamples_MM32F0120_V1.13.4下新建middlewares目录复制sfud、littlefs目录到middlewares下。
sfud下载地址:https://gitee.com/lgy4647/SFUDlittlefs
下载地址:https://gitee.com/zhistech/littlefs
我没有从网上下载。在之前一个开发板SDK中找到了sfud、littlefs目录,直接复制了一份,这样做的好处是这样获得的版本是经过验证的,并且是经过精简的版本。坏处是不是最新版。

将必要的源文件加入工程
增加Include Paths

四、开始编写软件部分1、sfud配置和接口文件

复制sfud_cfg.h和sfud_port.c到工程根目录
sfud_cfg.h

#define SFUD_DEBUG_MODE

#define SFUD_USING_SFDP

#define SFUD_USING_FLASH_INFO_TABLE

enum {
    SFUD_SPI_DEVICE_INDEX = 0,
};

#define SFUD_FLASH_DEVICE_TABLE         \
{                                                                                                    \
  [SFUD_SPI_DEVICE_INDEX] = {.name = "ZD25Q80", .spi.name = "SPI1"}, \
}
打开调试使用SDFP使用FLASH_INFO_TABLE板载的flash型号是ZD25Q80,很遗憾sfud没有这个型号,需要在middlewares\sfud\sfud\inc\sfud_flash_def.h文件中增加对ZD25Q80的支持

#define SFUD_MF_ID_ZETTA                               0xBA
#define SFUD_FLASH_CHIP_TABLE                                                                                       \{  其他flash  {"ZD25Q80",SFUD_MF_ID_ZETTA,0x40,0x14,1L*1024L*1024L,SFUD_WM_PAGE_256B,4096,0x20},        \}

名字:"ZD25Q80"
珠海全志(Zetta)的典型ID:FUD_MF_ID_ZETTA(0xBA)
25Q80 类型编码:0x40
1MB容量编码(参考JEDEC):0x14
1MB:1 * 1024 * 1024
256字节页编程:SFUD_WM_PAGE_256B
4KB扇区擦除:4096
扇区擦除命令:0x20

sfud_port.c主要实现了SPI初始化、SPI发送接收函数spi_write_read,这是和SFUD的接口函数。

CS控制不能使用GPIO设置高低电平的方式,而要像下面这样写:
#define SPI_FLASH_CS_H()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1, DISABLE)
#define SPI_FLASH_CS_L()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1, ENABLE)
#include <sfud.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hal_conf.h"
#include "sfud_cfg.h"
#include "main.h"

/* send dummy data for read data */
#define DUMMY_DATA                               0xFF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static char log_buf[256u];

void sfud_log_debug(const char *file, const long line, const char *format, ...);
static void retry_delay_100us(void);

static void spi_lock(const sfud_spi *spi)
{
    __disable_irq();
}

static void spi_unlock(const sfud_spi *spi)
{
    __enable_irq();
}

/* xfer data by spi port. */
static uint8_t spi_xfer(const uint8_t value)
{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PT))
    {
    }
                SPI_SendData(SPI1, value);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AVL))
    {
    }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1);
}

/* control the cs pin output. */
static void spi_cs_control(bool enable)
{
    if (true == enable)
    {
        //GPIO_ResetBits(BOARD_FLASH_CS_GPIO_PORT, BOARD_FLASH_CS_GPIO_PIN);
                                SPI_FLASH_CS_L();

    }
    else
    {
        //GPIO_SetBits(BOARD_FLASH_CS_GPIO_PORT, BOARD_FLASH_CS_GPIO_PIN);
                                SPI_FLASH_CS_H();
    }
}

/**
* SPI write data then read data
*/
static sfud_err spi_write_read(const sfud_spi *spi, const uint8_t *write_buf, size_t write_size, uint8_t *read_buf,
        size_t read_size) {
    sfud_err result = SFUD_SUCCESS;
                uint32_t i;

    /* assert. */
    if (write_size)
    {
        SFUD_ASSERT(write_buf);
    }
    if (read_size)
    {
        SFUD_ASSERT(read_buf);
    }

    /* CS Pin valid. */
    spi_cs_control(true);

    /* put data. */
    for (i = 0u; i < write_size; i++)
    {
        spi_xfer(write_buf[i]);
    }

    /* recv data. */
    for (i = 0u; i < read_size; i++)
    {
        read_buf[i] = spi_xfer(DUMMY_DATA);
    }

    /* CS Pin invalid. */
    spi_cs_control(false);

    return result;
}

void SPI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StructInit(&SPI_InitStruct);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DataWidth = 8;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1, SPI_Enable_RX);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1, SPI_Enable_TX);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0);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SPI_Cmd(SPI1, ENABLE);
}

sfud_err sfud_spi_port_init(sfud_flash *flash)
{
    sfud_err result = SFUD_SUCCESS;

    /* Setup SPI module. */
                SPI_Configure();

    /* init sfud spi obj. */
    flash->spi.wr           = spi_write_read;
    flash->spi.lock         = spi_lock;
    flash->spi.unlock       = spi_unlock;
    flash->spi.user_data    = NULL;
    flash->retry.delay      = retry_delay_100us;
    flash->retry.times      = 60u * 10000u;

    return result;
}

/**
* This function is print debug info.
*
* @param file the file which has call this function
* @param line the line number which has call this function
* @param format output format
* @param ... args
*/
void sfud_log_debug(const char *file, const long line, const char *format, ...)
{
    va_list args;

    /* args point to the first variable parameter */
    va_start(args, format);
    printf("[SFUD](%s:%ld) ", file, line);
    /* must use vprintf to print */
    vsnprintf(log_buf, sizeof(log_buf), format, args);
    printf("%s\r\n", log_buf);
    va_end(args);
}

/**
* This function is print routine info.
*
* @param format output format
* @param ... args
*/
void sfud_log_info(const char *format, ...)
{
    va_list args;

    /* args point to the first variable parameter */
    va_start(args, format);
    printf("[SFUD]");
    /* must use vprintf to print */
    vsnprintf(log_buf, sizeof(log_buf), format, args);
    printf("%s\r\n", log_buf);
    va_end(args);
}

static void retry_delay_100us(void)
{
                uint32_t i;
    for ( i = 0; i < SystemCoreClock / 10000u; i++)
    {
        __NOP();
    }
}

2、littlefs接口文件

lfs_port.c需要实现几个接口函数,需要注意lfs_flash_init中的参数与flash的参数相对应
#include "lfs.h"
#include "sfud.h"

       int lfs_flash_init(      struct lfs_config *c);
static int lfs_flash_read(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static int lfs_flash_prog(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const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static int lfs_flash_erase(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static int lfs_flash_sync(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int lfs_flash_init(struct lfs_config *c)
{
    sfud_init(); /* init sfud. */
    const sfud_flash *flash = sfud_get_device(0u);

    c->read = lfs_flash_read;
    c->prog = lfs_flash_prog;
    c->erase = lfs_flash_erase;
    c->sync = lfs_flash_sync;

    c->read_size = 16;
    c->prog_size = 256;//16;
    //c->block_size = LFS_FLASH_SECTOR_SIZE;
    c->block_size = 4096;//flash->chip.erase_gran;
    c->block_count = 256;
    c->block_cycles = 500;
    c->cache_size = 256;//16;
    c->lookahead_size = 16;

    //c->read_buffer = (void *)lfs_flash_read_buf;
    //c->prog_buffer = (void *)lfs_flash_prog_buf;
    //c->lookahead_buffer = (void *)lfs_flash_lookahead_buf;

    return LFS_ERR_OK;
}

static int lfs_flash_read(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
    uint32_t addr = block * c->block_size + off;
    const sfud_flash *flash = sfud_get_device(0u);

    sfud_read(flash, addr, size, (uint8_t *)buffer);
    return LFS_ERR_OK;
}

static int
lfs_flash_prog(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lfs_off_t off, const void *buffer, lfs_size_t size)
{
    uint32_t addr = block * c->block_size + off;
    const sfud_flash *flash = sfud_get_device(0u);

    sfud_write(flash, addr, size, (uint8_t *)buffer);
    return LFS_ERR_OK;
}

static int lfs_flash_erase(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lfs_block_t block)
{
    const sfud_flash *flash = sfud_get_device(0u);

    sfud_erase(flash, block * c->block_size, c->block_size);
    return LFS_ERR_OK;
}

static int lfs_flash_sync(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
{
    return LFS_ERR_OK;
}

3、写一个测试函数
void lfsTask(void *pvParameters )
{
        int err = lfs_flash_init(&app_lfs_config);
    if (err)
    {
        printf("lfs_flash_init() failed.\r\n");
        while (1);
    }

                err = lfs_mount(&app_lfs, &app_lfs_config);
    if (err)
    {
        printf("lfs_mount() failed.\r\n");
        lfs_format(&app_lfs, &app_lfs_config);
        printf("lfs_format() done.\r\n");
        lfs_mount(&app_lfs, &app_lfs_config);
        printf("lfs_mount() done.\r\n");
    }

                // read current count
    uint32_t boot_count = 0;
    lfs_file_open(&app_lfs, &app_lfs_file, "boot_count", LFS_O_RDWR | LFS_O_CREAT);
    lfs_file_read(&app_lfs, &app_lfs_file, &boot_count, sizeof(boot_count));

    // update boot count
    boot_count += 1;
    lfs_file_rewind(&app_lfs, &app_lfs_file);
    lfs_file_write(&app_lfs, &app_lfs_file, &boot_count, sizeof(boot_count));

    // remember the storage is not updated until the file is closed successfully
    lfs_file_close(&app_lfs, &app_lfs_file);

    // release any resources we were using
    lfs_unmount(&app_lfs);

                for( ;; )
                {
                        // print the boot count
                        printf("boot_count: %u\r\n", (unsigned)boot_count);
                        vTaskDelay(pdMS_TO_TICKS(2000));
    }
}
主要的功能是初始化little_fs,装载文件系统,如果第一装载会失败,直接格式化文件系统。打开一个boot_count文件。每次开发板重启boot次数加1,并记录到该文件中。

网友A(2025-07-31):
sfud+littlefs在spi flash中实现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