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驱动与中断控制器

楼主(2025-06-16):
裸机调试时,需要使用到SDRAM,需要使用JTAG,首先将芯片启动方式设置为USB,然后安装USB驱动 “WinUSB4NuVCOM_NUC970”,最后运行软件 NuWriter

选择芯片

连接设备

连接成功后串口会有提示

还需要在MDK中添加DDR初始化脚本,我使用的是unlink2,不知道jlinkv9是否是一样的脚本

直接选择仿真,不要点击下载

串口测试将收到的数据原封不动发送回来,只测试过串口0,其余的串口理论上操作一样

下面是代码

/*************************************************************************************************************
* 文件名:                        uart.c
* 功能:                        NUC970 UART通讯支持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20-08-29
*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8-29
* 详细:                        串口通信底层支持,可惜串口都不支持DMA传输,只能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
#include "nuc970_system.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irq_aic.h"

//串口中断接收函数
__inline static 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_Type ch);                                //串口中断处理
static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0);}        //串口0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1);}        //串口1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2);}        //串口2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3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3);}        //串口3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4);}        //串口4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5);}        //串口5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6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6);}        //串口6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7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7);}        //串口7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8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8);}        //串口8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9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9);}        //串口9接收中断
static void UART10_IRQHandler(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10);}        //串口10接收中断

//中断编号
static const AIC_IRQ_Typedef scg_UartIrqType[UART_ChMax] =
{        AIC_UART0_INT,         AIC_UART1_INT,         AIC_UART2_INT,         AIC_UART3_INT,         AIC_UART4_INT,
        AIC_UART5_INT,         AIC_UART6_INT,         AIC_UART7_INT,         AIC_UART8_INT,         AIC_UART9_INT, AIC_UART10_INT};
//中断函数集合
static const void *scg_pUartIrqHandle[UART_ChMax] =
        {(const void *)UART0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1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2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3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4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5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6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7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8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9_IRQHandler,         (const void *)UART10_IRQHandler};
//串口基址
static const u32 scg_UARTx_Base[UART_ChMax] =
{        UART0_BASE,         UART1_BASE,         UART2_BASE,         UART3_BASE,         UART4_BASE,         UART5_BASE,
        UART6_BASE,         UART7_BASE,         UART8_BASE,         UART9_BASE,         UART10_BASE};
//时钟使能
static const SYS_DEV_CLOCK scg_UARTx_DeviceClockEnable[UART_ChMax]         =
{        DEV_UART0,         DEV_UART1,         DEV_UART2,         DEV_UART3,         DEV_UART4,         DEV_UART5,
        DEV_UART6,         DEV_UART7,         DEV_UART8,         DEV_UART9,         DEV_UART10};
//外设复位
static const SYS_DEV_RESET scg_UARTx_DeviceReset[UART_ChMax] =
{        DEV_RESET_UART0,         DEV_RESET_UART1,         DEV_RESET_UART2,         DEV_RESET_UART3, DEV_RESET_UART4,         DEV_RESET_UART5,
        DEV_RESET_UART6,         DEV_RESET_UART7,         DEV_RESET_UART8,         DEV_RESET_UART9, DEV_RESET_UART10};
//IO复用功能
static const GPIO_AF_Type scg_UARTx_AF_GPIO[UART_ChMax][2] =
{
        {GPIO_PE0_UART0_TXD,         GPIO_PE1_UART0_RXD},         {GPIO_PE2_UART1_TXD,         GPIO_PE3_UART1_RXD},         {GPIO_PF11_UART2_TXD,         GPIO_PF12_UART2_RXD},
        {GPIO_PE12_UART3_TXD,         GPIO_PE13_UART3_RXD},        {GPIO_PH8_UART4_TXD,        GPIO_PH9_UART4_RXD},        {GPIO_PB0_UART5_TXD,        GPIO_PB1_UART5_RXD},
        {GPIO_PB2_UART6_TXD,        GPIO_PB3_UART6_RXD},        {GPIO_PG4_UART7_TXD,        GPIO_PG5_UART7_RXD},        {GPIO_PH12_UART8_TXD,        GPIO_PH13_UART8_RXD},
        {GPIO_PD14_UART9_TXD,        GPIO_PD15_UART9_RXD},        {GPIO_PB12_UART10_TXD,        GPIO_PB13_UART10_RXD}
};

//相关UART状态结构
typedef struct
{
        bool                isNewDataFlag;        //接收到新数据
        bool                isBuffFull;                //接收Buff满
        bool                isIntRx;                //是否开启中断接收
        u8                         *RxBuff;                //接收Buff指针
        u16                        RxBuffSize;                //接收缓冲区大小,一帧数据大小
        u16                 UartRxCnt;                //接收数据计数器
        u8                        TempData;                //用于接收溢出后读取数据寄存器,清除读取数据标志
} UartRx_TypeDef;
static UartRx_TypeDef sg_UartRx[UART_ChMax];

/*************************************************************************************************************************
*函数                :        bool UARTx_Config(UART_CH_Type ch,UART_Config_TypeDef * cfg)
*功能                :        串口配置
*参数                :        ch:串口号;cfg:配置结构体
*返回                :        TRUE:配置成功; FALSE: 配置失败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作者               :        cp1300@139.com
*时间                     :        2020-08-11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说明                :        配置前最好确保数据已经发送完成,没有数据正在发送
*************************************************************************************************************************/
bool UARTx_Config(UART_CH_Type ch,UART_Config_TypeDef * cfg)
{
        u32 temp;
        UART_TypeDef *UARTx;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FALSE;                                                        //端口号超出范围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temp = 0;
        //奇偶校验
        switch(cfg->OddEvenVerify)
        {
                case UART_ODD:        //奇校验
                {
                        temp |= BIT3;        //使能奇偶校验-校验位发送
                }break;
                case UART_EVEN:        //偶校验
                {
                        temp |= BIT4;        //偶校验
                        temp |= BIT3;        //使能奇偶校验-校验位发送
                }break;
                default:break;        //无校验
        }
        //停止位
        if(cfg->StopBitWidth != UART_STOP_1BIT)        //不止1个停止位
        {
                temp |= BIT2;        //当选择6位,7位和8位字长时,将生成两个“ STOP位”
        }
        //数据长度
        temp |= cfg->DataBitWidth & 0x03;        //数据位长度设置

        while((UARTx->FSR & BIT28) == 0);        //等待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等待数据发送完成再进行配置
        UARTx->LCR = temp;

        return TRUE;
}

/*************************************************************************************************************************
* 函数        :        void UARTx_SetBaudRate(UART_CH_Type ch,u32 baud)
* 功能        :        串口波特率设置
* 参数        :        ch:通道选择,baud:波特率,如9600,115200等等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3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316
* 说明        :         USART1~UART5,对应通道UART_CH1-UART_CH5
                        设置前必须关闭串口
                        会自动获取系统当前的时钟,并进行计算.
*************************************************************************************************************************/
bool UARTx_SetBaudRate(UART_CH_Type ch,u32 baud)
{
        u32 temp = 0;
        UART_TypeDef *UARTx;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FALSE;                        //端口号超出范围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temp = 12000000;                                                                //获取系统时钟
        temp = temp / baud;                                                                //计算波特率分频系数
        temp -= 2;
        if(temp < 9) temp = 9;
        temp |= 0x03 << 28;                                                                //DIV_X_EN=1 DIV_X_ONE=1 模式3 波特率=时钟/(A+2), A 必须大于9

        while((UARTx->FSR & BIT28) == 0);                                //等待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等待数据发送完成再进行配置
        UARTx->BAUD = temp;

        return TRUE;
}

/*************************************************************************************************************************
* 函数        :        bool UARTx_Init(UART_CH_Type ch,u32 Speed,bool isEnableRx)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
* 参数        :        ch:通道选择,0->usart1,Speed:串口速度,isEnableRx:是否使能接收
* 返回        :        TRUE:成功,FALSE: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4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17
* 说明        :
*************************************************************************************************************************/
bool UARTx_Init(UART_CH_Type ch,u32 Speed,bool isEnableRx)
{
        UART_Config_TypeDef cfg;
        UART_TypeDef *UARTx;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FALSE;                                                        //端口号超出范围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SYS_DeviceClockEnable(scg_UARTx_DeviceClockEnable[ch], TRUE);        //使能时钟
        SYS_DeviceReset(scg_UARTx_DeviceReset[ch]);                                                //复位外设

        UARTx->IER = 0;                                                                                                    //关闭所有中断
        UARTx->FCR = (5<<4) | BIT2 | BIT1;                                                                //接收FIFO阈值46/14,开启接收,收发FIFO复位
        if(isEnableRx)                                                                                                    //是否使能接收-禁用接收
        {
                UARTx->IER = BIT11 | BIT4 | BIT0;                                                        //开启接收超时计数器,开启接收超时中断,使能接收数据有效中断
        }
        else
        {
                AIC_IrqEnable(scg_UartIrqType[ch], FALSE);                                        //关闭串口AIC中断
        }
        //配置
        UARTx->TOR = (0<<8) | (6*10);                                                                        //发送字节延时为0,接收超时计数器为6个字节时间
        cfg.DataBitWidth = UART_DATA_8BIT;                                                                //数据宽度8
        cfg.OddEvenVerify = UART_VERIFY_NULL;                                                        //无奇偶校验
        cfg.StopBitWidth = UART_STOP_1BIT;                                                                //1个停止位
        if(UARTx_SetBaudRate(ch, Speed) == FALSE) return FALSE;                        //设置波特率
        if(UARTx_Config(ch, &cfg) == FALSE) return FALSE;                                //设置串口数据格式
        sg_UartRx[ch].isIntRx = FALSE;                                                                        //没有开启中断接收

        //IO初始化
        SYS_GPIOx_SetAF(scg_UARTx_AF_GPIO[ch][0]);                                                 //TXD 复用功能设置
        SYS_GPIOx_SetAF(scg_UARTx_AF_GPIO[ch][1]);                                                 //RXD 复用功能设置
        if(isEnableRx)
        {
                UARTx->ISR = UARTx->ISR;                                                                                                //清除中断信息
                AIC_SetIrqTriggered(scg_UartIrqType[ch], AIC_HIGHT_EDGE);                                //设置串口中断上升沿触发
                AIC_SetIrqPriority(scg_UartIrqType[ch], UART_INT_PRIO);                                        //设置一个中断优先级
                AIC_RegisterIRQHandler(scg_UartIrqType[ch], (void (*)(void))scg_pUartIrqHandle[ch]);        //注册中断服务程序
                AIC_IrqEnable(scg_UartIrqType[ch], TRUE);                                                                //开启串口AIC中断

                sg_UartRx[ch].isIntRx = FALSE;                                                                                        //开启了中断接收
        }

        return TRUE;
}

  201. /*************************************************************************************************************************
  202. * 函数        :        void UARTx_SendByte(UART_CH_Type ch,u8 data)
  203. * 功能        :        UART单字节发送
  204. * 参数        :        ch:通道号,dataL:要发送的数据
  205. * 返回        :        无
  206.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207. * 作者        :        cp1300@139.com
  208. * 时间        :        20120403
  20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12
  210. * 说明        :         单字节发送不要使用DMA,浪费
  211. *************************************************************************************************************************/
  212. void UARTx_SendByte(UART_CH_Type ch,u8 data)
  213. {
  214.         UART_TypeDef *UARTx;
  215.
  216.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端口号超出范围
  217.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218.         while(UARTx->FSR & BIT23);                                                                //等待TX FIFO未满
  219.         UARTx->RBR_THR = data;                                                                        //发送数据-写到FIFO中而已,并不会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220. }

  221. /*************************************************************************************************************************
  222. * 函数        :        void UARTx_SendData(UART_CH_Type ch,u8 *tx_buff,u16 byte_number)
  223. * 功能        :        UART数据发送函数
  224. * 参数        :        ch:通道号,tx_buff:发送缓冲区,byte_number:需要发送的字节
  225. * 返回        :        无
  226. * 依赖        :        void UART_SendByte(u8 ch,u8 data)
  227. * 作者        :        cp1300@139.com
  228. * 时间        :        20120403
  22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20403
  230. * 说明        :
  231. *************************************************************************************************************************/
  232. void UARTx_SendData(UART_CH_Type ch,u8 *pTxBuff,u16 DataLen)
  233. {
  234.         u16 i;
  235.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端口号超出范围
  236.
  237.         for(i = 0;i < DataLen;i++)                                                        //循环发送,直至发送完毕
  238.         {
  239.                  UARTx_SendByte(ch, pTxBuff[i]);
  240.         }
  241. #if (!UART_TX_TO_FIFI)        //要求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242.         UARTx_WaitSendComplete(ch);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从串口发送完成
  243. #endif //UART_TX_TO_FIFI
  244. }

  245. /*************************************************************************************************************************
  246. * 函数                        :        void UARTx_WaitSendComplete(UART_CH_Type ch)
  247. * 功能                        :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从串口发送完成
  248. * 参数                        :        ch:通道号
  249. * 返回                        :        无
  250. * 依赖                        :        无
  251. * 作者                        :        cp1300@139.com
  252. * 时间                        :        2020-08-29
  25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29
  254. * 说明                        :
  255. *************************************************************************************************************************/
  256. void UARTx_WaitSendComplete(UART_CH_Type ch)
  257. {
  258.         UART_TypeDef *UARTx;
  259.
  260.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端口号超出范围
  261.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262.         while((UARTx->FSR & BIT28) == 0);                                                //等待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
  263. }

  264. /*************************************************************************************************************************
  265. * 函数        :        void UARTx_SendString(UART_CH_Type ch,char *pString)
  266. * 功能        :        UART发送字符串
  267. * 参数        :        ch:通道号
  268.                         pString:字符串指针
  269. * 返回        :        无
  270. * 依赖        :        void UART_SendByte(u8 ch,u8 data)
  271. * 作者        :        cp1300@139.com
  272. * 时间        :        2013-04-18
  27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04-18
  274. * 说明        :         非DMA方式,非FIFO方式发送
  275. *************************************************************************************************************************/
  276. #include "string.h"
  277. void UARTx_SendString(UART_CH_Type ch,char *pString)
  278. {
  279.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端口号超出范围
  280.
  281.         UARTx_SendData(ch, (u8 *)pString, strlen(pString));
  282. }

/*************************************************************************************************************************
* 函数        :        bool UARTx_GetNewDataFlag(UART_CH_Type ch)
* 功能        :        获取串口新数据标志
* 参数        :        ch:通道选择
* 返回        :        TRUE:成功,FALSE: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4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20403
* 说明        :         用于判断是否有新的数据,会清除掉新数据标志的
*************************************************************************************************************************/
bool UARTx_GetNewDataFlag(UART_CH_Type ch)
{
        UART_TypeDef *UARTx;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FALSE;                                                //端口号超出范围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if(sg_UartRx[ch].isIntRx == TRUE)                                                        //开启了中断接收
        {
                if(sg_UartRx[ch].isNewDataFlag == TRUE)                                 //有新数据
                {
                         sg_UartRx[ch].isNewDataFlag = FALSE;                                //清除标志
                        return TRUE;                                                                                //返回有新数据
                }
        }
        else                                                                                                    //没开启中断接收
        {
                 if((UARTx->FSR & BIT14) == 0)                                                        //接收FIFO不为空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 函数        :        bool UARTx_GetRxBuffFullFlag(UART_CH_Type ch)
* 功能        :        获取串口接收缓冲区满标志
* 参数        :        ch:通道选择
* 返回        :        TRUE:成功,FALSE: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4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20403
* 说明        :         用于判断接收缓冲区是否满,会清除标志
*************************************************************************************************************************/
bool UARTx_GetRxBuffFullFlag(UART_CH_Type ch)
{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FALSE;                                        //端口号超出范围

        if(sg_UartRx[ch].isBuffFull == TRUE)                        //缓冲区已满
        {
                 sg_UartRx[ch].isBuffFull = FALSE;                        //清除满标志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338. /*************************************************************************************************************************
  339. * 函数        :        u8 UARTx_GetNewData(UART_CH_Type ch)
  340. * 功能        :        获取串口新数据
  341. * 参数        :        ch:通道选择
  342. * 返回        :        收到的数据
  343.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344. * 作者        :        cp1300@139.com
  345. * 时间        :        20120403
  34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20403
  347. * 说明        :         用于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348. *************************************************************************************************************************/
  349. u8 UARTx_GetNewData(UART_CH_Type ch)
  350. {
  351.         UART_TypeDef *UARTx;
  352.
  353.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FALSE;                                                //端口号超出范围
  354.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355.         return UARTx->RBR_THR;                                                                                        //返回数据
  356. }

/*************************************************************************************************************************
* 函数        :        void UARTx_SetRxBuff(UART_CH_Type ch,u8 *RxBuff,u16 RxBuffSize)
* 功能        :        设置串口接收缓冲区
* 参数        :        ch:通道选择,RxBuffSize:缓冲区大小,RxBuff:缓冲区指针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4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20403
* 说明        :         一定要设置,否则开启中断接收时可能会异常
*************************************************************************************************************************/
void UARTx_SetRxBuff(UART_CH_Type ch,u8 *RxBuff,u16 RxBuffSize)
{
#ifdef _UCOS_II_
        OS_CRITICAL_SR_VAL;
#endif        //_UCOS_II_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端口号超出范围

#ifdef _UCOS_II_
        OS_EnterCriticalSection();                         //进入临界区
#endif        //_UCOS_II_
        sg_UartRx[ch].RxBuffSize = RxBuffSize;                                 //设置缓冲区大小
        sg_UartRx[ch].RxBuff = RxBuff;                                                //设置缓冲区指针
        sg_UartRx[ch].UartRxCnt = 0;                                                //计数器清零
#ifdef _UCOS_II_
        OS_LeaveCriticalSection();                         //退出临界区
#endif        //_UCOS_II_
}

  386. /*************************************************************************************************************************
  387. * 函数        :        u32 UARTx_GetRxCnt(UART_CH_Type ch)
  388. * 功能        :        获取串口接收数据计数器
  389. * 参数        :        ch:通道选择
  390. * 返回        :        接收到的数据数量
  391.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392. * 作者        :        cp1300@139.com
  393. * 时间        :        20130307
  39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0307
  395. * 说明        :         无
  396. *************************************************************************************************************************/
  397. u32 UARTx_GetRxCnt(UART_CH_Type ch)
  398. {
  399.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0;                                        //端口号超出范围
  400.
  401.         return sg_UartRx[ch].UartRxCnt;                                                //返回计数值
  402. }

  403. /*************************************************************************************************************************
  404. * 函数        :        void UARTx_ClearRxCnt(UART_CH_Type ch)
  405. * 功能        :        清除串口接收数据计数器
  406. * 参数        :        ch:通道选择
  407. * 返回        :        无
  408.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409. * 作者        :        cp1300@139.com
  410. * 时间        :        20130307
  4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0307
  412. * 说明        :         无
  413. *************************************************************************************************************************/
  414. void UARTx_ClearRxCnt(UART_CH_Type ch)
  415. {
  416.         if(ch > (UART_ChMax - 1)) return;                                        //端口号超出范围
  417.         sg_UartRx[ch].UartRxCnt = 0;                                                //计数器清零
  418. }

//用于串口中断中循环读取数据
__inline static void UARTx_ReadRxData(UART_CH_Type ch, UART_TypeDef *UARTx)
{
    while((UARTx->FSR & BIT14) == 0)                                                                                                    //接收FIFO中有数据,循环读取
    {
        if((sg_UartRx[ch].RxBuffSize) > 0 && (sg_UartRx[ch].UartRxCnt < sg_UartRx[ch].RxBuffSize))                        //接收缓冲区大于0,并且没有满
        {
            (sg_UartRx[ch].RxBuff)[(sg_UartRx[ch].UartRxCnt) ++] = UARTx->RBR_THR;                                                         //将数据存放到缓冲区
            if(sg_UartRx[ch].UartRxCnt == sg_UartRx[ch].RxBuffSize)                                                                                 //缓冲区已满
            {
                 //sg_UartRx[ch].UartRxCnt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sg_UartRx[ch].isBuffFull = TRUE;                                                                                                    //缓冲区已满标志
            }
        }
        else //缓冲区满了,清除接收到的数据
        {
            sg_UartRx[ch].TempData = UARTx->RBR_THR;
        }
    }
}

//串口中断处理
__inline static void UARTx_IRQHandler(UART_CH_Type ch)
{
        UART_TypeDef *UARTx;

        UARTx = (UART_TypeDef *) scg_UARTx_Base[ch];                                //获取设备基址
        if(UARTx->ISR & BIT0)                                                                                //FIFO收到指定数据的数据了
        {
                UARTx_ReadRxData(ch, UARTx);
        }

        if(UARTx->ISR & BIT4)                                                                                //FIFO有数据,但是收到足够数据并且超时了,需要去除余下的数据
        {
        UARTx_ReadRxData(ch, UARTx);                                                        //收到的数据没有满足FIFO阈值
        }

        UARTx->ISR = UARTx->ISR;                                                                        //清除中断
}
/*************************************************************************************************************
* 文件名:                        uart.h
* 功能:                        NUC970 UART通讯支持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20-08-29
*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8-29
* 详细:                        串口通信底层支持
*************************************************************************************************************/
#ifndef _UART_H_
#define _UART_H_
#include "nuc970_system.h"

/***********************配置相关************************/
#define UART_TX_TO_FIFI        1                        //1:数据发送到发送FIFO则认为发送完成; 0:数据从移位寄存器发送完成则认为发送完成
#define UART_ChMax                11                        //串口通道数量
#define UART_INT_PRIO        3                        //中断优先级,1-7

/*********************************************************/

//串口选择,串口1开始,到串口3
typedef enum
{
        UART_CH0        =                0,        //UART0
        UART_CH1        =                1,        //UART1-高速
        UART_CH2        =                2,        //UART2-高速
        UART_CH3        =                3,        //UART3
        UART_CH4        =                4,        //UART4-高速
        UART_CH5        =                5,        //UART5
        UART_CH6        =                6,        //UART6-高速
        UART_CH7        =                7,        //UART7
        UART_CH8        =                8,        //UART8-高速
        UART_CH9        =                9,        //UART9
        UART_CH10        =                10,        //UART10
}UART_CH_Type;

//UART配置相关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8 OddEvenVerify;        //奇偶校验,奇,偶,无
        u8 StopBitWidth;        //停止位位宽1,2
        u8 DataBitWidth;        //数据位宽度
} UART_Config_TypeDef;

//奇偶校验
#define UART_VERIFY_NULL        0        //无校验
#define UART_ODD                        1        //奇校验
#define UART_EVEN                        2        //偶校验
//停止位
#define UART_STOP_1BIT                0        //一个停止位
#define UART_STOP_2BIT                1        //2个停止位
//数据位数
#define UART_DATA_5BIT                0        //5位数据长度
#define UART_DATA_6BIT                1        //6位数据长度
#define UART_DATA_7BIT                2        //7位数据长度
#define UART_DATA_8BIT                3        //8位数据长度

//相关API
bool UARTx_Init(UART_CH_Type ch,u32 Speed, bool isEnableRx);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x_SendByte(UART_CH_Type ch,u8 data);                                                //UART单字节发送
void UARTx_SendData(UART_CH_Type ch,u8 *pTxBuff,u16 DataLen);                //UART数据发送函数
void UARTx_WaitSendComplete(UART_CH_Type ch);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从串口发送完成
void UARTx_SendString(UART_CH_Type ch,char *pString);                                //UART发送字符串
bool UARTx_GetNewDataFlag(UART_CH_Type ch);                                                        //获取串口新数据标志
bool UARTx_GetRxBuffFullFlag(UART_CH_Type ch);                                                //获取串口接收缓冲区满标志
u8          UARTx_GetNewData(UART_CH_Type ch);                                                                //获取串口新数据
void UARTx_SetRxBuff(UART_CH_Type ch,u8 *RxBuff,u16 RxBuffSize);        //设置串口接收缓冲区
void UARTx_ClearRxInt(UART_CH_Type ch);                                                                //清除串口接收中断标志
u32  UARTx_GetRxCnt(UART_CH_Type ch);                                                                //获取串口接收数据计数器
void UARTx_ClearRxCnt(UART_CH_Type ch);                                                                //清除串口接收数据计数器

#endif //_UART_H_

/*************************************************************************************************************
* 文件名:                        irq_aic.c
* 功能:                        NUC970 中断控制器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20-08-30
*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8-30
* 详细:                        中断控制器驱动
*************************************************************************************************************/
#include "nuc970_system.h"
#include "irq_aic.h"
#include "typedef.h"

static void NULL_IRQHandler(void){};                                //一个空的中断服务程序
static void *sg_IRQHandlerTable[NUMBER_OF_INT_VECTORS];             //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列表
static bool sg_AIC_InitStatus = FALSE;                                                                //AIC初始化状态,防止重复初始化

/*************************************************************************************************************************
* 函数                        :        void AIC_Init(void)
* 功能                        :        AIC中断控制器初始化(在系统初始化中调用,请勿重复调用)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8-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 说明                        :        初始化屏蔽所有中断,设置所有中断优先级为最低,并初始化所有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请不要重复初始化
*************************************************************************************************************************/
void AIC_Init(void)
{
        u32 i;

        if(sg_AIC_InitStatus == TRUE)        return;
        for(i = 0;i < NUMBER_OF_INT_VECTORS;i ++)
        {
                sg_IRQHandlerTable[i] = NULL_IRQHandler;                                //设置默认的中断函数
                AIC_ClearIrqActive((AIC_IRQ_Typedef) i);                                //AIC软件中断激活状态清除
                AIC_IrqEnable((AIC_IRQ_Typedef)i, FALSE);                                //设置一个中断使能状态-关闭
                AIC_SetIrqTriggered((AIC_IRQ_Typedef)i, AIC_LOW_LEVEL);        //设置一个中断触发方式-低电平触发
                AIC_SetIrqPriority((AIC_IRQ_Typedef)i, 7);                                //设置一个中断优先级-最低优先级
        }
        sg_AIC_InitStatus = TRUE;                                                                        //已经初始化了
        AIC->EOSCR = 1;                //写入任何值,告诉AIC中断执行完毕了,防止之前有未退出的中断
}

/*************************************************************************************************************************
* 函数                        :        void AIC_RegisterIRQHandler(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void (*pIRQHandler)(void))
* 功能                        :        注册中断服务程序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pIRQHandler:中断服务程序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8-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 说明                        :
*************************************************************************************************************************/
void AIC_RegisterIRQHandler(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void (*pIRQHandler)(void))
{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if(pIRQHandler == NULL) //无效的,则使用默认的替代,防止为空
    {
        sg_IRQHandlerTable[AIC_IRQ_n] = (void *)NULL_IRQHandler;
    }
    else
    {
        sg_IRQHandlerTable[AIC_IRQ_n] = (void *)pIRQHandler;
    }
}

  68. /*************************************************************************************************************************
  69. * 函数                        :        void AIC_SetIrqTriggered(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AIC_IntType AIC_INT_Triggered)
  70. * 功能                        :        设置一个中断触发方式
  71.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AIC_INT_Triggered:触发方式,见AIC_IntType
  72. * 返回                        :        无
  73. * 依赖                        :        底层
  74. * 作者                        :        cp1300@139.com
  75. * 时间                        :        2020-08-30
  7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77. * 说明                        :
  78. *************************************************************************************************************************/
  79. void AIC_SetIrqTriggered(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AIC_IntType AIC_INT_Triggered)
  80. {
  81.         u8 n,i;
  82.         u32 temp;
  83.
  84.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85.         n = AIC_IRQ_n / 4;
  86.         i = AIC_IRQ_n % 4;

  87.         temp = AIC->SCR[n];
  88.         temp &= ~(0x03 << (i*8 + 6));                                                        //清除之前配置
  89.         temp |= (AIC_INT_Triggered & 0x03) << (i*8 + 6);                //重新配置
  90.         AIC->SCR[n] = temp;
  91. }

  92. /*************************************************************************************************************************
  93. * 函数                        :        void AIC_SetIrqPriority(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u8 AIC_INT_Prio)
  94. * 功能                        :        设置一个中断优先级
  95.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AIC_INT_Prio:优先级0-7
  96. * 返回                        :        无
  97. * 依赖                        :        底层
  98. * 作者                        :        cp1300@139.com
  99. * 时间                        :        2020-08-30
  10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101. * 说明                        :        优先级0会变为快速中断
  102. *************************************************************************************************************************/
  103. void AIC_SetIrqPriority(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u8 AIC_INT_Prio)
  104. {
  105.         u8 n,i;
  106.         u32 temp;

  107.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108.         n = AIC_IRQ_n / 4;
  109.         i = AIC_IRQ_n % 4;
  110.
  111.         if(AIC_INT_Prio > 7) AIC_INT_Prio = 7;                                        //优先级限制最低为7
  112.         temp = AIC->SCR[n];
  113.         temp &= ~(0x07 << (i*8 + 0));                                                        //清除之前配置
  114.         temp |= (AIC_INT_Prio & 0x07) << (i*8 + 0);                                //重新配置
  115.         AIC->SCR[n] = temp;
  116. }

  117. /*************************************************************************************************************************
  118. * 函数                        :        bool AIC_GetIrqRaw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119. * 功能                        :        获取中断原始触发状态
  120.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
  121. * 返回                        :        TRUE:中断已经触发;FALSE:中断未触发
  122. * 依赖                        :        底层
  123. * 作者                        :        cp1300@139.com
  124. * 时间                        :        2020-08-30
  12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126. * 说明                        :        获取的是每个中断通道内的内部状态,不受中断屏蔽影响
  127. *************************************************************************************************************************/
  128. bool AIC_GetIrqRaw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129. {
  130.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FALSE;
  131.         if(AIC->IRS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132.         {
  133.                 return TRUE;
  134.         }
  135.         else
  136.         {
  137.                 return FALSE;
  138.         }
  139. }

  140. /*************************************************************************************************************************
  141. * 函数                        :        bool AIC_GetIrqActive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142. * 功能                        :        获取中断活动状态
  143.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
  144. * 返回                        :        TRUE:中断已经激活;FALSE:中断未激活
  145. * 依赖                        :        底层
  146. * 作者                        :        cp1300@139.com
  147. * 时间                        :        2020-08-30
  148.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149. * 说明                        :        不受中断屏蔽影响
  150. *************************************************************************************************************************/
  151. bool AIC_GetIrqActive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152. {
  153.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FALSE;
  154.         if(AIC->IAS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155.         {
  156.                 return TRUE;
  157.         }
  158.         else
  159.         {
  160.                 return FALSE;
  161.         }
  162. }

  163. /*************************************************************************************************************************
  164. * 函数                        :        bool AIC_GetIrq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165. * 功能                        :        获取中断状态(中断使能并有效的状态)
  166.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
  167. * 返回                        :        TRUE:中断有效;FALSE:中断无效
  168. * 依赖                        :        底层
  169. * 作者                        :        cp1300@139.com
  170. * 时间                        :        2020-08-30
  17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172. * 说明                        :        会受到中断屏蔽影响
  173. *************************************************************************************************************************/
  174. bool AIC_GetIrq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175. {
  176.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FALSE;
  177.         if(AIC->IS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178.         {
  179.                 return TRUE;
  180.         }
  181.         else
  182.         {
  183.                 return FALSE;
  184.         }
  185. }

  186. /*************************************************************************************************************************
  187. * 函数                        :        u8 AIC_GetThisIntIRQorFIQ(void)
  188. * 功能                        :        获取当前的中断是IRQ还是FIQ
  189. * 参数                        :        无
  190. * 返回                        :        0:无中断;1:IRQ;2:FIQ
  191. * 依赖                        :        底层
  192. * 作者                        :        cp1300@139.com
  193. * 时间                        :        2020-08-30
  19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195. * 说明                        :
  196. *************************************************************************************************************************/
  197. u8 AIC_GetThisIntIRQorFIQ(void)
  198. {
  199.         if(AIC->OISR & BIT1) return 1;
  200.         else if(AIC->OISR & BIT0) return 2;
  201.         else return 0;
  202. }

  203. /*************************************************************************************************************************
  204. * 函数                        :        bool AIC_GetIrqEnable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205. * 功能                        :        获取中断使能状态
  206.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
  207. * 返回                        :        TRUE:中断使能;FALSE:中断关闭
  208. * 依赖                        :        底层
  209. * 作者                        :        cp1300@139.com
  210. * 时间                        :        2020-08-30
  21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212. * 说明                        :        获取对应中断开关状态
  213. *************************************************************************************************************************/
  214. bool AIC_GetIrqEnable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215. {
  216.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FALSE;
  217.         if(AIC->IM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218.         {
  219.                 return TRUE;
  220.         }
  221.         else
  222.         {
  223.                 return FALSE;
  224.         }
  225. }

  226. /*************************************************************************************************************************
  227. * 函数                        :        void AIC_IrqEnabl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bool isEnable)
  228. * 功能                        :        设置一个中断使能状态
  229. *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isEnable:是否使能中断
  230. * 返回                        :        无
  231. * 依赖                        :        底层
  232. * 作者                        :        cp1300@139.com
  233. * 时间                        :        2020-08-30
  23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235. * 说明                        :
  236. *************************************************************************************************************************/
  237. void AIC_IrqEnabl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bool isEnable)
  238. {
  239.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240.         if(isEnable)        //使能对应中断
  241.         {
  242.                 AIC->MEC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写1开启对应中断
  243.         }
  244.         else //关闭对应中断
  245.         {
  246.                 AIC->MDC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写1关闭对应中断
  247.         }
  248. }

  249. /*************************************************************************************************************************
  250. *函数                :        void AIC_SetIrqActiv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251. *功能                :        AIC中断设置为激活状态(软件触发某个中断)
  252. *参数                :        AIC_IRQ_n:中断源
  253. *返回                :        无
  254.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255. *作者               :        cp1300@139.com
  256. *时间                     :        2020-08-30
  257.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258. *说明                :        相当于软件触发某个中断
  259. *************************************************************************************************************************/
  260. void AIC_SetIrqActiv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261. {
  262.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263.         AIC->SSC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写1软件触发对应中断
  264. }

  265. /*************************************************************************************************************************
  266. *函数                :        void AIC_ClearIrqActiv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267. *功能                :        AIC软件中断激活状态清除
  268. *参数                :        V3S_IRQ_n:中断编号
  269. *返回                :        无
  270.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271. *作者               :        cp1300@139.com
  272. *时间                     :        2020-08-30
  273.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30
  274. *说明                :        相当于清除1个已经触发软件中断的状态
  275. *************************************************************************************************************************/
  276. void AIC_ClearIrqActiv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277. {
  278.         if(AIC_IRQ_n >= NUMBER_OF_INT_VECTORS) return;
  279.         AIC->SCCR[AIC_IRQ_n/32] = 1 << (AIC_IRQ_n%32);        //写1清除软件触发对应中断
  280. }

  281. #if(UCOS_II_EN) //使能了操作系统

  282. #else
  283. /*************************************************************************************************************************
  284. * 函数                        :        void SystemIrqHandler(void)
  285. * 功能                        :        系统中断处理(无操作系统接口)
  286. * 参数                        :        无
  287. * 返回                        :        无
  288. * 依赖                        :        需要在中断程序汇编中编写保护现场,并调用
  289. * 作者                        :        cp1300@139.com
  290. * 时间                        :        2020-08-21
  29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8-21
  292. * 说明                        :        用于非OS情况下调用,会直接在startup.s中调用
  293. *************************************************************************************************************************/
  294. void SystemIrqHandler(void)
  295. {
  296.         u32 mISNR;
  297.         u32 intNum;

  298.         mISNR = AIC->IPER;        //需要先读取IPER,否则ISNR可能没更新,IPER的值>>2位是等于ISNR的,必须先读取IPRE
  299.         mISNR >>= 2;
  300.         //mISNR = AIC->ISNR;        //这个寄存器只能读取一次,下次读取会被清零的,ISNR有时候没有及时更新
  301.         intNum = mISNR & 0X3F;
  302.         if ((intNum == 0) || (intNum>=NUMBER_OF_INT_VECTORS))
  303.         {
  304.                 AIC->EOSCR = 1;        //写入任何值,告诉AIC中断执行完毕了
  305.                 return;
  306.         }
  307.         //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308.         ((void (*)(void)) sg_IRQHandlerTable[intNum])();     //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309.         AIC->EOSCR = 1;                //写入任何值,告诉AIC中断执行完毕了
  310. }

  311. #endif //UCOS_II_EN
  1. /*************************************************************************************************************
  2. * 文件名:                        irq_aic.h
  3. * 功能:                        NUC970 中断控制器
  4. * 作者:                        cp1300@139.com
  5. * 创建时间:                2020-08-30
  6. *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8-30
  7. * 详细:                        中断控制器驱动
  8. *************************************************************************************************************/
  9. #ifndef _IRQ_AIC_H_
  10. #define _IRQ_AIC_H_
  11. #include "nuc970_system.h"

//中断源
typedef enum
{
        AIC_NULL_INT        =        0,                        //无效的中断
        AIC_WDT_INT                =        1,                        //Watch Dog Timer Interrupt
        AIC_WWDT_INT        =        2,                        //Windowed-WDT Interrupt
        AIC_LVD_INT                =        3,                        //Low Voltage Detect Interrupt
        AIC_EXT0_INT        =        4,                        //外部中断0
        AIC_EXT1_INT        =        5,                        //外部中断1
        AIC_EXT2_INT        =        6,                        //外部中断2
        AIC_EXT3_INT        =        7,                        //外部中断3
        AIC_EXT4_INT        =        8,                        //外部中断4
        AIC_EXT5_INT        =        9,                        //外部中断5
        AIC_EXT6_INT        =        10,                        //外部中断6
        AIC_EXT7_INT        =        11,                        //外部中断7
        AIC_ACTL_INT        =        12,                        //Audio Controller Interrupt
        AIC_LCD_INT                =        13,                        //LCD Controller Interrupt
        AIC_CAP_INT                =        14,                        //Sensor Interface Controller Interrupt
        AIC_RTC_INT                =        15,                        //RTC Interrupt
        AIC_TMR0_INT        =        16,                        //Timer 0 Interrupt
        AIC_TMR1_INT        =        17,                        //Timer 1 Interrupt
        AIC_ADC_INT                =        18,                        //ADC Interrupt
        AIC_EMC0_RX_INT        =        19,                        //EMC 0 RX Interrupt
        AIC_EMC1_RX_INT        =        20,                        //EMC 1 RX Interrupt
        AIC_EMC0_TX_INT        =        21,                        //EMC 0 TX Interrupt
        AIC_EMC1_TX_INT        =        22,                        //EMC 1 TX Interrupt
        AIC_EHCI_INT        =        23,                        //USB 2.0 Host Controller Interrupt
        AIC_OHCI_INT        =        24,                        //USB 1.1 Host Controller Interrupt
        AIC_GDMA0_INT        =        25,                        //GDMA Channel 0 Interrupt
        AIC_GDMA1_INT        =        26,                        //GDMA Channel 1 Interrupt
        AIC_SDH_INT                =        27,                        //SD/SDIO Host Interrupt
        AIC_SIC_INT                =        28,                        //SIC Interrupt
        AIC_UDC_INT                =        29,                        //USB Device Controller Interrupt
        AIC_TMR2_INT        =        30,                        //Timer 2 Interrupt
        AIC_TMR3_INT        =        31,                        //Timer 3 Interrupt
        AIC_TMR4_INT        =        32,                        //Timer 4 Interrupt
        AIC_JPEG_INT        =        33,                        //JPEG Engine Interrupt
        AIC_GE2D_INT        =        34,                        //2D Graphic Engine Interrupt
        AIC_CRYPTO_INT        =        35,                        //CRYPTO Engine Interrupt
        AIC_UART0_INT        =        36,                        //UART 0 Interrupt
        AIC_UART1_INT        =        37,                        //UART 1 Interrupt
        AIC_UART2_INT        =        38,                        //UART 2 Interrupt
        AIC_UART4_INT        =        39,                        //UART 4 Interrupt
        AIC_UART6_INT        =        40,                        //UART 6 Interrupt
        AIC_UART8_INT        =        41,                        //UART 8 Interrupt
        AIC_UART10_INT        =        42,                        //UART 10 Interrupt
        AIC_UART3_INT        =        43,                        //UART 3 Interrupt
        AIC_UART5_INT        =        44,                        //UART 5 Interrupt
        AIC_UART7_INT        =        45,                        //UART 7 Interrupt
        AIC_UART9_INT        =        46,                        //UART 9 Interrupt
        AIC_ETMR0_INT        =        47,                        //Enhanced Timer 0 Interrupt
        AIC_ETMR1_INT        =        48,                        //Enhanced Timer 1 Interrupt
        AIC_ETMR2_INT        =        49,                        //Enhanced Timer 2 Interrupt
        AIC_ETMR3_INT        =        50,                        //Enhanced Timer 3 Interrupt
        AIC_USI0_INT        =        51,                        //USI 0 Interrupt
        AIC_USI1_INT        =        52,                        //USI 1 Interrupt
        AIC_I2C0_INT        =        53,                        //I2C 0 Interrupt
        AIC_I2C1_INT        =        54,                        //I2C 1 Interrupt
        AIC_SMC0_INT        =        55,                        //SmartCard 0 Interrupt
        AIC_SMC1_INT        =        56,                        //SmartCard 1 Interrupt
        AIC_GPIO_INT        =        57,                        //GPIO Interrupt
        AIC_CAN0_INT        =        58,                        //CAN 0 Interrupt
        AIC_CAN1_INT        =        59,                        //CAN 1 Interrupt
        AIC_PWM_INT                =        60,                        //PWM Interrupt
        AIC_KPI_INT                =        61,                        //KPI Interrupt
}AIC_IRQ_Typedef;
#define NUMBER_OF_INT_VECTORS   62       //中断数量

//中断类型
typedef enum
{
        AIC_LOW_LEVEL        =        0,        //低电平触发-注意:电平触发的中断会被自动清除,电平消失后就没了
        AIC_HIGHT_LEVEL        =        1,        //高电平触发-注意:电平触发的中断会被自动清除,电平消失后就没了
        AIC_LOW_EDGE        =        2,        //下降沿触发
        AIC_HIGHT_EDGE        =        3,        //上升沿触发
}AIC_IntType;

//相关API
void AIC_Init(void);                                                                                                    //AIC中断控制器初始化(在系统初始化中调用,请勿重复调用)
void AIC_RegisterIRQHandler(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void (*pIRQHandler)(void));        //注册中断服务程序
void AIC_IrqEnabl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bool isEnable);                                                //设置一个中断使能状态
void AIC_SetIrqTriggered(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AIC_IntType AIC_INT_Triggered);        //设置一个中断触发方式
void AIC_SetIrqPriority(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u8 AIC_INT_Prio);                                //设置一个中断优先级
bool AIC_GetIrqRaw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获取中断原始触发状态
bool AIC_GetIrqActive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获取中断活动状态
bool AIC_GetIrq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获取中断状态(中断使能并有效的状态)
u8 AIC_GetThisIntIRQorFIQ(void);                                                                                                    //获取当前的中断是IRQ还是FIQ
bool AIC_GetIrqEnableStatus(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获取中断使能状态
void AIC_SetIrqActiv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AIC中断设置为激活状态(软件触发某个中断)
void AIC_ClearIrqActive(AIC_IRQ_Typedef AIC_IRQ_n);                                                                        //AIC软件中断激活状态清除

#endif //_IRQ_AIC_H_

static u8 buff[1024];
u32 cnt1=0,cnt2 = 0;

UARTx_Init(UART_CH0, 115200, TRUE);                        //串口初始化
UARTx_SetRxBuff(UART_CH0, (u8 *)buff, 1024-1);
        SYS_EnableIrq();        //使能系统总中断
        while(1)
        {
                cnt1 = UARTx_GetRxCnt(UART_CH0);
                SYS_DelayMS(10);
                GPIOB->DATAOUT &= ~BIT1;
                cnt2 = UARTx_GetRxCnt(UART_CH0);
                if(cnt2 > 0 && cnt1 == cnt2)
                {
            //uart_printf("接收数据长度:%d\r\n", cnt1);
                        UARTx_SendData(UART_CH0, (u8 *)buff, cnt2);
                        UARTx_ClearRxCnt(UART_CH0);
                }
                SYS_DelayMS(20);

                GPIOB->DATAOUT |= BIT1;

        }

https://blog.csdn.net/cp1300/article/details/108314587

网友A(2025-07-17):
串口驱动是实现数据收发的软件程序,中断控制器是硬件,管理中断优先级和触发,二者协同实现异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