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连接jlink进行单步调试的设置

楼主(2025-06-17):
在 USB mode 下, 先跟 NuWriter 接上, 然后用以下的设定. 按 Keil 的 debug (不是 download to flash)就可以接上了.

网友A(2025-08-28):
连接 J-Link 单步调试设置:硬件上用 J-Link 连接目标板 SWD/JTAG 接口,供电需匹配。软件中在 IDE(如 Keil、IAR)选 J-Link 调试器,配置接口类型、时钟频率,指定目标芯片型号。编译生成调试文件,点击调试按钮,即可单步运行、查看寄存器和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