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ClockConfigure篇

楼主(2025-06-16):
1. 首先上Nuvoton官网下载ClockConfiguretool程式,可于软体与工具->软体工具->通用工具内找到下载连结
软体工具->通用工具内找到下载连结"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height: auto; max-width: 100%;">
2. 于左上角选择芯片系列及正确的芯片型号
3. 左边有相关的register参数,右边则是GUI画面可以快速的做调整

4. 下一个步骤设定PLL,可以发现右边改变设定后,左边相对应的register也会跟着做改变

5. 接着设定HCLK及PCLK的频率,可直接点选来源做选择

6. 下面配置每个功能的时钟来源及频率,可利用左边的search module快速找到想配置的功能,或是直接由右边的树状图寻找,点选后可配置时钟来源,也可点选除倍频来配置自己想要的速度

7. 最后的最后可以用Generate Code把刚刚的设定导出到自己的专案

网友A:
这个ClockConfigure工具听起来真的很方便,可以快速调整时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