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PROM使用

楼主(2025-06-22):
SPROM开发流程如下:

SPROM开发流程
Step1:IDH开发工作
1、将关键代码建立在独立的 .c 档案内。本文将以CodeOnSPROM0.c/CodeOnSPROM1.c/CodeOnSPROM2.c三个档案作为关键代码的放置区。
2、因SPROM为三个512 bytes的空间,故用户可以依照实际代码大小配置内存空间。前述档案后续将各别烧录在SPROM0/1/2中。
3、Main.c供终端客户写入周边应用的档案。在此阶段IDH可以先简单撰写一段会呼叫关键代码的程序。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4、设定scatter file,以方便后续可以编译出各内存区块独立的.bin档案。
5、在 Keil C 中 执 行 编 译 (Compile) 后 , 可 以 在 项 目 内 的 obj 目 录 下 发 现 CodeOnSPROM.bin的文件夹,该文件夹内会有对应各内存区块的烧录档案。
6、取出包含关键代码的烧录文件_SPROM0/_SPROM1/_SPROM2,待Step 2使用。
7、SPROM内存相关信息请参考各IC的规格书。

SPROM内存相关信息请参考各IC的规格书
Step 2 : IDH制作烧录棒
1、本章节主要目的为将Step 1中完成的目标烧录文件加载 Nu-link中,并将Nu-Link 提供给终端客户于Step 6时进行烧录。
2、将目标烧录档依序置入ICP工具中对应的栏位内,并于“最后字节”栏位中填入 AA(Keil C中无此加密设定),目的为烧录后确保SPROM内的数据无法透过工具被 读取,但不影响执行的功能。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3、依实际需求选择红框内欲编程的区域

4、按下上方蓝框内“选项”按钮,并参考下列设定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5、设定完成后,按下“开始”即可将代碼载入Nu-Link (烧录棒)中。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6、“信息”栏位可显示目前Nu-Link离线烧录的相关讯息。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Step 3 : IDH整理文件提供给终端客户
1、在保护关键代码的前提下,IDH需要调整专案档案后方可将专案资料夹提供给终端客户做二次开发。做法为将CodeOnSPROM0/1/2.c中的代码替换, 但注意需要留下相同的函数名称,否则终端客户二次开发后的程序将无法呼叫关键代码。以下为CodeOnSPROM0.c的修改范例说明。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2、Scatter file不必经过处理,可以直接提供给终端客户。

Step 4 : 终端客户开发
1、终端客户取得IDH的开发文件后,即可在main.c上进行专案开发, CodeOnSPROM0/1/2.c不需要变动。
2、终端客户可依照实际需要新增.c档案。若有配置内存空间的需求而需要调整Scatter file,应保留IDH于SPROM区块的规划。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3、若终端客户无规划Scatter file的需求,则编译后的程序应该都包含在 _APROM内。
开发阶段,可在Keil C的环境编译后直接烧录,再跳至Step 6烧录关键代码,此阶段可不必进行Step 5。
若为量产阶段,则需要先挑出_APROM,并执行Step 5。

Nuvoton开发流程 应用篇
Step 5 :终端客户烧录_APROM
1、在量产的阶段,可透过ICP或烧录棒的方式将_APROM载入NuMicro。
2、若采用ICP进行烧录,则留意以下两处设定:
不勾选IDH放置代码的内存区块,仅勾选终端客户需要编程的内存区块区。

若终端客户对于所开发的软件有不公开的需求,则在ICP模式下可以进行以下设定(即暂存器Config0[1])。
若采用烧录棒进行烧录,设定方式请参考Step 2。并进行以下变更:
APROM填入位置如下:
勾选终端客户需要编程的内存区块区

Step 6 : 终端客户烧录关键代码
1、将Step 2制作完成的烧录棒通电后,与目标芯片连接,按烧录钮后即可进行烧录。
烧录棒待机时为红灯恒亮,橙/黄灯灭。
烧录棒烧录时为红灯灭,橙灯亮,黄灯闪烁。
2、留意该按钮按压时,切勿长按,在看到红灯由恒亮转灭时即可放开按钮, 否则将会重复烧录,造成烧录次数的浪费。
3、关键代码在目标芯片完成烧录后,透过的“刷新”功能,在“片上 Flash”选项 下的SPROM显示应全为0。

网友A:
这个操作还没试过。

网友B(2025-08-28):
使用 SPROM 时,先通过专用编程器写入数据。需修改内容时,拆下芯片,用紫外线照射其石英窗口约 20 分钟清除数据。清除后重新安装,再次编程写入新内容。注意避免阳光直射窗口,否则可能意外擦除数据。因操作繁琐,现已多被 EEPROM 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