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C管脚短路导致的芯片失效

楼主(2025-06-28):
(无正文)

网友A:
NC引脚不要接GND,要悬空。

网友B(2025-08-14):
NC引脚用于未来功能扩展、测试点或是为了保持封装的一致性而保留。

网友C:
增加TVS二极管阵列+RC滤波网络

网友D:
了解所有NC引脚的具体位置及其推荐处理方式

网友E:
消除悬浮风险

网友F:
信号干扰

网友G:
所有未使用管脚必须明确定义电气状态

网友H:
NC引脚是那些在封装内未连接到芯片内部任何网络的引脚。它们可以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封装中。

网友I:
防止静电通过NC管脚损坏芯片

网友J:
高可靠性场景建议默认接地处理

网友:
短路产生瞬态电压尖峰

网友K:
NC引脚与其他引脚短路。

楼主:
引入异常电流路径,导致芯片功耗增加或局部过热

网友L:
建议按照数据要求接线

网友M:
是否存在不应有的低阻抗路径

网友N:
NC引脚与附近的信号或电源引脚发生短路,这可能会影响相关电路的工作。

网友O:
若将NC引脚误认为是接地或其他功能引脚并进行布线,可能会造成意外的电气连接。

网友P:
NC管脚与邻近网络意外连接

楼主:
将NC管脚悬空或通过高阻抗连接到地

网友Q:
NC管脚短路可能导致芯片局部电流异常增大

网友R:
干扰芯片内部电路的信号完整性,影响芯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