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M412测评】AT-START-M412驱动1.8寸TFT屏

楼主(2025-06-16):
AT-START-M412驱动1.8寸TFT屏项目
一、硬件接线配置

接口对应表

接口对应表
基于以上对应引脚进行配置,此时体现出AT32_WorK_Bench图形化软件的重要性,会使过程变的简单,小白很容易上手。
二、AT32_Work_Bench
① 简化配置流程
通过直观的图形界面(GUI)引导用户完成引脚配置,无需手动编写底层代码。
拖拽式操作和可视化选项大幅降低学习成本,尤其适合新手开发者。
② 快速上手
提供预设模板和实时预览功能,避免误配置。
关键参数(如复用功能、电气属性)通过下拉菜单即可选择,减少查阅手册的时间。
③ 降低错误风险
自动校验引脚冲突和配置合规性,并给出高亮提示。
生成可复用的配置文件,支持一键导入工程。

AT32_Work_Bench

AT32_Work_Bench
三、软件部分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初始化TFT显示屏
*/
void TFT_Init(void) {
    TFT_Reset();      // 硬件复位
    // ST7735S初始化序列
    TFT_WriteCommand(0x11); // SLEEP OUT命令
    wk_delay_ms(200);       // 必须延时200ms
    // 帧率控制配置
    TFT_WriteCommand(0xB1);
    TFT_WriteData(0x05);    // 内部时钟分频比
    TFT_WriteData(0x3C);    // RTNA设置
    TFT_WriteData(0x3C);    // Front Porch设置

    // 显示功能控制
    TFT_WriteCommand(0xB2);
    TFT_WriteData(0x0C);    // 显示设置
    TFT_WriteData(0x12);    // 门驱动时序
    TFT_WriteData(0x0C);    // 额外设置
    TFT_WriteData(0x12);    // 源驱动时序
    TFT_WriteData(0x33);    // 接口控制

    // RGB接口配置
    TFT_WriteCommand(0xB7);
    TFT_WriteData(0x35);    // RGB色彩顺序

    // 像素格式设置
    TFT_WriteCommand(0x3A);
    TFT_WriteData(0x05);    // 16位RGB565格式

    // 屏幕方向设置(默认0x00正常方向)
    TFT_WriteCommand(0x36);
    TFT_WriteData(0x00);    // 可修改为0xC8等值实现旋转

    // 开启显示
    TFT_WriteCommand(0x21); // 显示反色开启
    TFT_WriteCommand(0x29); // 显示屏开启

    // 打开背光
    gpio_bits_set(GPIO_BLK_GPIO_PORT, GPIO_BLK_PIN);
}
四、现象

显示文字“雅特力”

显示文字“雅特力”

显示不同颜色

显示不同颜色

网友A:
不错集成了中文字库还是就那三个字?是DMA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