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符号的深度理解

楼主(2025-06-16):
1、按位运算符
1.1 按位或( | ) 和按位与( & )
上期我们讲到过逻辑或和逻辑与,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真假值,但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按位运算符"|" 和"&" 与逻辑运算符"||" "&&" 是完全两个概念。

按位,简明之意,按数值二进制位来进行运算,都是在数据补码的基础上进行。
按位或"|" : 两个数值的二进制补码对应位进行运算,对应位有1 则为1 ,否则为0。
按位与"&":两个数值的二进制补码对应位进行运算,对应位都为1 则为1, 否则为0。

这里我们举例说明:
1 | 2 :

1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001

2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010

------按位或结果: 0000 0000 ... 0000 0011 -> 对应十进制:3

1 & 2:

1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001

2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010

------按位与结果: 0000 0000 ... 0000 0000 -> 对应十进制:0
其实有很多大学老师或者是书上都有可能把按位或,按位与,以及后面我们要讲的按位异或,他们会把每位二进制运算后的结果称为真或者假,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够严谨的,真假是逻辑判断,而按位运算得到的结果是数值,而且在C语言中0表示假,非0为真,所以我是不推荐这种说法。

1.2 按位异或( ^ )
按位或"^" : 两个数值的二进制补码对应位进行运算,相同为0 , 不同为1。
这里我们举例说明:
1 ^ 3 :

1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001

3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011

---按位异或结果: 0000 0000 ... 0000 0010 -> 对应十进制:2

5 ^ 0 :

5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101

0 的二进制补码:0000 0000 ... 0000 0000

---按位异或结果: 0000 0000 ... 0000 0101 -> 对应十进制:5
结论:任何数异或0都等于它本身

这里有一道笔试题:不创建临时变量,实现两个数的交换。
//很多小伙伴直接想出来的做法:

int main()

{

    int a = 10;

    int b = 20;

    printf("a = %d, b = %d\n", a, b);

    a = a + b;

    b = a - b;

    a = a - b;

    printf("a = %d, b = %d\n", a, b);

    return 0;

}
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下这段代码,他有没有什么隐藏的问题呢?
一个整型,占四个字节,也就是32 个比特位,这里进行加法运算,就会产生进位,万一我们是两个很大的数相加呢?他们的和超过了整型最大存储范围,那么在计算机里面就会发生截断!为了避免发生这种现象,我们可以采取异或的方法来实现这道题:

最后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按位取反操作符:~

用途:对一个数的二进制按位取反(包括它的符号位)
注意:以上的位运算符, 他们的操作数必须是整数!

1.3 一个关于整型提升的问题
有这样一串代码,问:为什么一个char类型大小可以求出来是4字节?
无论任何位运算符,都是要计算机进行计算的,而计算机中CPU具有运算能力,但计算的数据都是放在内存中的。所以,做任何运算,都必须将数据从内存拿到CPU的寄存器中。而寄存器默认的操作数宽度是32位,可是,char类型数据只有1个字节,也就是8位,不满足32位怎么办,这就需要整型提升了!(详细整型提升大家可以查阅资料哦)

如果是一个有符号数的话:高位补符号位
如果是一个无符号数的话:高位补0

2、移位操作符
2.1 左移<< 右移>>操作符
<< 左移运算符是一个双目运算符,功能是把左边的运算数的各个二进制位向左移动指定位数。
>> 右移运算符是一个双目运算符,功能是把右边的运算数的各个二进制位向右移动指定位数。

注意:
<< 左移:最低位丢弃,最高位补零
>> 右移:
1.无符号数:最低位丢弃,最高位补零[逻辑右移]
2.有符号数:最低位丢弃,最高位补符号位[算数右移]
以上在补码中进行运算
警告:移位运算符,请不要移动负数位,这是标准未定义的!

左移我们好说,主要是右移我们需要细讲一下:
明显看到,这是在无符号数下进行右移,第一个小伙伴都不会感到惊讶, 可是第二个就有点不理解了,我们来解释下:
这里有一个问题,当-1 准备放入变量b 的时候我们需要看-1的类型吗?
答案是不需要!内存中放的都是二进制补码,本质上是把-1 的补码放入变量b 当中,第二,右移操作符属于计算,需要在CPU中进行,所以需要先把内存中-1 的补码拿到CPU寄存器中运算,按照我们的规则,右移中,无符号数低位丢弃高位补零,所以-1 右移完成之后就变成了0111 1111 ... 1111 1111,接着我们以%d 有符号整型打印,就会把他当作有符号数看待,最高位是0 所以被认为是正数,转化成十进制也就是如上打印的值。

第二个我们来看下有符号数右移:
这个相信大家就很好理解了,第一个高位补符号位也就是补0,低位丢弃,所以结果是0,第二个高位补符号位也就是补1,低位丢弃,值仍然不变,还是-1。

注意:a>>1 并不会改变a 变量的值,就好比如a + 1。这样写才会改变:a = a >> 1;

2.2 习题练习
学完了上期的逻辑操作符,和本期的移位操作符,我们来练练手:
请你设计一个宏可以指定数据第几个比特位更改为1 ,并设计一个函数将各个比特位打印出来。
//参考

#define SETBIT(a, num) ((a) |= (1 << (num - 1)) )

void PrintBit(int a)

{

    int num = 31;

    while (num >= 0)

    {

        if ((a & (1 << num)))

            printf("1");

        else

            printf("0");

        --num;

    }

    printf("\n");

}

int main()

{

    int a = 0;

    SETBIT(a, 5);

    PrintBit(a);

    return 0;

}
3、++ 和-- 的操作
3.1 基本操作
其实这节知识点理解起来是很简单的,只不过总有些学校喜欢出一些很拉跨的题目:
int i = 3; 问:(++i) + (++i) + (++i) 的值是多少?
我的建议是,看到这类题,直接空着,你也可以在下面添一句,“ 你礼貌吗?”
这种表达式,在任何编译器下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问题没必要去争论谁对谁错, 如果有人想跟你杠的话,那么你直接告诉他,你真的超级高水平。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来说一下++ 和-- 的基本理解:
1.前置++ -- : 先自增(减),再使用
2.后置++ -- : 先使用,再自增(减) 如果没有变量接收,那么直接自增。

例子:
基本使用就是这么多,接下来我们从汇编角度来深度理解一下:

3.2 从汇编角度深入理解a++
既然我们知道,后置++ 是先使用后++,如果我们单纯的就++ 一下呢,他这个值被使用到了哪里去了呢?
int main()

{

    int a = 0xDD;

    int b = a++; //有b接收,那么a的先使用是将a的值(内容),放到b中

    int c = 0xEE;

    c++; //没有接收方,那么"先使用",如何理解?

    return 0;

}

vs2019编译器反汇编:

结论:后置++ 完整的含义是先使用,在自增,如果没有变量接收,那么直接自增。
注意:在不同的编译器可能处理过程不同,不过这是一个基本的研究过程,比单纯的理论学习更严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程序猿教你打篮球」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1784621/article/details/125469242

网友A:
C 语言中,符号的链接属性决定了它是否可以在多个翻译单元之间共享。

网友B:
&:按位与,对应位都为1则为1,否则为0。
|:按位或,对应位有一个为1则为1。
^:按位异或,对应位相同为0,不同为1。
~:按位取反,每个位取反。
<<:左移,最高位丢弃,最低位补零。
>>:右移,无符号数最低位丢弃,最高位补零;有符号数最低位丢弃,最高位补符号位。

网友C: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按位运算符和移位操作符,对于理解底层的二进制操作非常有帮助。

网友D:
按位运算和移位操作符的讲解非常清晰,尤其是对异或操作符的解释,让我对交换两个变量的方法有了新的认识。

网友E:
作用域规则决定了符号在程序中的可见性和生命周期

网友F:
它们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后面可以跟任意数量的字母、数字或下划线。

网友G:
即使知道运算符优先级,复杂表达式也应使用括号提高可读性(如(a | b) & c比a | b & c更清晰)。

网友H:
C语言符号的深度理解是一个广泛且重要的主题

网友I:
在复杂的表达式中,使用括号可以明确运算的顺序,避免因运算符优先级引起的混淆。

网友J:
这些符号在编写C语言程序时非常常用,掌握它们的用法和特性对于编写高效、正确的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
C语言中的注释有两种风格:

/* ... */:C语言风格的注释,可以跨越多行。
// ...:C++风格的注释,只能用于单行。

网友K:
运算符有不同的优先级和结合性,这决定了它们在表达式中的执行顺序。例如,乘法和除法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加法和减法运算符。

网友L:
在编译过程中,符号(Symbol) 是指源代码中具有意义的标识符(Identifier),例如:

变量名:int count;
函数名:void delay_ms(int ms);
类型名:struct Student
宏定义:#define PI 3.1415926
标签(Label):loop: ... goto loop;

网友M:
算术运算符:+、-、*、/、%,用于基本的数**算。
关系运算符:==、!=、>、<、>=、<=,用于比较两个值的关系。
逻辑运算符:&&(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用于逻辑判断。
位运算符:&(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异或)、~(按位取反)、<<(左移)、>>(右移),用于位操作。
赋值运算符:=、+=、-=、*=、/=等,用于赋值和复合赋值。

网友N:
运算符是用来执行特定数学或逻辑操作的符号。

网友O:
C语言符号是编程的基础工具,涵盖注释、宏、运算符、关键字等,其设计直接影响代码的逻辑表达、执行效率及可维护性。

网友P:
C语言中的符号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关键字:具有特定含义的保留字,例如int、char、if、for等。关键字不能作为用户自定义的标识符使用。
运算符:用于执行各种数学和逻辑运算的符号,例如+(加法)、-(减法)、*(乘法)、/(除法)、&&(逻辑与)、||(逻辑或)等。
标识符:由用户自定义的名称,用于表示变量、函数、常量等。标识符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且首字符不能是数字。
分隔符:用于分隔语句或代码块,例如;(语句结束符)、{}(代码块)、()(函数参数)等。

网友Q:
在编译过程中,符号解析是链接器的重要任务之一。

网友R: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通常限定在定义它们的函数内部,而全局变量的作用域则跨越整个程序。

网友S:
按位运算和移位操作符的讲解非常清晰,特别是对二进制位操作的解释,让人一目了然。

网友T:
按位与 &、按位或 |、按位异或 ^:逐比特操作,常用于底层开发。

网友U:
用户定义的标识符具有特定的作用域和生命周期,这决定了它们在程序中的可见性和存在时间。

网友:
符号本质上是程序中命名的实体,用于标识内存地址、数据或行为。

网友V:
指针是 C 语言的核心特性,其相关符号(*、&、->)的用法需结合上下文严格区分。

网友W(2025-07-18):
定义常量或简单替换文本,提升代码可读性。

楼主:
每个符号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规则,深入理解这些符号对于编写高效、可靠的C语言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X:
类型转换运算符可以将一个类型的值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值,但不恰当的类型转换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Y:
深入理解符号机制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优化内存布局、减少耦合、提高安全性,并有效解决链接错误等问题。

网友Z:
C语言符号是代码逻辑的基石,其设计简洁但功能强大。

网友AA:
函数式宏可能因优先级或副作用导致错误

网友AB:
C语言中的符号是构成程序的基本元素,它们包括标识符、运算符、分隔符和常量。

网友J:
通过理解运算符的多义性、避免常见陷阱(如=与==混淆)、善用括号和代码风格规范, 可以编写出更健壮、易维护的C代码。

网友AC:
变量名:标识存储位置的名称,可以是任意合法的标识符。
数据类型:如int、float、char等,用于定义变量的类型,决定其存储大小和操作方式。

网友AD:
链接器通过符号表将引用的符号与定义关联起来,确保程序中所有符号都能正确解析。符号表包含了符号的名称、类型、绑定属性等信息

网友J:
符号的作用域决定了它在哪些地方可以被访问。

网友AE:
在程序设计中,正确使用不同的作用域和存储类有助于避免命名冲突,同时确保变量的生命周期管理符合预期,从而提升程序的可靠性和效率。

网友AF:
自增(++)和自减(--)运算符可以作为前缀或后缀使用,这会影响它们的返回值。

网友AG:
C语言的符号系统是其“小而精”设计的核心

网友AH:
掌握注释、宏、运算符、指针等核心符号的用法,需结合实践与理论,注重细节

网友AI:
在模块化编程中,应尽量隐藏实现细节,只暴露必要的接口。

网友AJ:
&&:逻辑与,当前面的条件为假时,后面的表达式不进行。
||:逻辑或,当前面的条件为真时,后面的表达式不进行。
!:逻辑非,取反。

网友AK:
避免在宏中修改参数(如++x),改用局部变量或内联函数替代

网友AL:
C 语言中,数组和指针紧密相关,但并非完全等价,[]和*的配合使用需区分场景。

网友T:
减少在表达式中使用自增/自减、赋值等有副作用的运算符(如while ((c = getchar()) != EOF)虽常见,但需确保理解其行为)。

网友:
理解这些符号的本质和使用方式,是掌握 C 语言底层机制、避免常见错误、写出高效稳定代码的关键。

网友AM:
标识符是用来命名变量、函数、类型和其他用户定义的实体的符号。

网友AN:
条件语句:if、else、switch、case、default,用于条件分支。
循环语句:for、while、do,用于循环控制。
跳转语句:break、continue、goto,用于控制程序的执行流程。

网友Y:
C语言提供了多种类型的运算符,包括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位运算符、赋值运算符和杂项运算符。

网友AO:
通过#ifdef、#ifndef等控制代码编译范围,常用于跨平台开发或功能开关。

网友AP: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按位运算符和移位操作符,对于理解底层的计算机操作非常有帮助。

网友AQ:
按位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确实容易混淆,但它们在计算机底层操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按位运算符直接作用于二进制位,而逻辑运算符处理的是布尔值。

网友AR:
按位运算符的讲解非常清晰,特别是通过例子来说明按位或和按位与的区别,让我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网友AS:
指针是C语言中用来操作内存地址的,用星号(*)表示取值,用&符号表示取地址,箭头(->)用于结构体指针访问成员。得根据具体上下文来判断使用哪种。

网友AT:
变量在不同的代码块或层次中能被访问,这取决于它的作用域,即定义它的位置和可访问的范围。

网友AU:
运算符就像单片机的语言,它告诉机器如何处理数据,比如加法、比较大小或者逻辑判断。

网友AV:
符号就像是给变量、函数起个名字,方便我们在代码里指代它们在内存中的位置或者它们的功能。

网友AW:
编程中,作用域规则控制变量和函数的可访问性,就像它们的生命周期一样,何时出现何时消失。

网友AX:
C语言的符号就像乐谱中的音符,虽然简单,却能组合出复杂的旋律。

网友AY:
编译时,链接器负责解析符号,确保代码各部分正确连接。

网友AZ:
数组与指针在C语中有紧密联系,但用法不同。数组名是地址常量,指针可变,[]表示下标,*表示解引用。

网友BA:
使用常量代替硬编码数字或文本,使代码更易读,维护更方便。

网友BB:
符号机制让你懂内存分布,减少零件纠缠,保障安全,还能帮解决连接难题。

网友BC:
讲解到位,二进制位操作直观易懂。

网友BD(2025-08-18):
命名规则通常是首字母小写,方便区分变量或函数。

网友BE:
宏可能导致错误,因为它们的执行顺序可能与预期不符,或包含副作用。

网友BF:
C语言符号涉及变量、函数等,理解其作用域、存储类型等,对编写高效、可维护的代码至关重要。

网友AT:
深度理解符号,就是弄清符号背后的意义和它在特定语境中的功能。比如,红灯停代表停车,这“红灯”和“停”就是符号,它们代表的意义和指令在交通规则中固定下来。

网友AV:
符号的作用范围决定了其在程序中的可见时长,如同藏起来的秘密,只有特定的部分才能找到它。

网友BG:
了解按位与移位运算,可深层次理解计算机内部如何处理二进制数,对单片机编程大有裨益。

网友BH(2025-09-25):
这个帖子解释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按位异或和移位操作的详细说明,对于新手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BI:
确实,按位运算在处理二进制数据时非常有用,尤其是在嵌入式编程和性能优化中。

网友AX:
类型转换需谨慎,错误转换可致数据丢失或误。

网友BJ:
C语言符号理解深,编程技巧更纯熟。

网友BK:
编译时,链接器像搭积木,把不同模块的代码连在一起,保证程序完整。

网友BL:
讲解到位,二进制位操作解释得通俗易懂,一看就明白。

网友BM:
变量或符号的作用域,就是它在代码中可以被访问和使用的范围。就像一本书的章节,有的章节在书的开始就能看,有的得翻到后面才能看到。

网友BN:
学习核心符号时,结合实际项目操作,注意每一步的细节,才能真正掌握。

网友BC:
C语言里数组名是常量指针,[]用于访问元素,*用于指针解引用。二者搭配要根据访问元素还是指针运算来定。

网友AT:
符号如#定义宏,{}包围代码块,理解它们对编写C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BE:
符号像给地址、数据和动作取名字,方便查找和识别。

网友BO:
讲解详尽易懂,二进制位操作解释得透亮,学到了!

网友BP:
按位异或和移位是基础,新手理解后可轻松应对复杂问题。

网友BQ:
要精通这些符号,得多做题,看源码,边学边实践,别忽略了那些小细节。

网友BR:
指针是C语言灵魂,需谨慎使用*与&,指向对象用->。

网友BD(2025-10-28):
编译时,符号解析是链接器确保代码中所有引用的符号都被正确找到和替换的关键步骤。

网友BS:
这个帖子对于理解位运算很有帮助,特别是对于编程初学者来说,能够很好地区分逻辑运算和位运算的不同。

网友BT:
符号是人类赋予意义的载体,连接着现实与思维,是文化、沟通和认知的核心工具。

网友BD:
运算符,就是计算机语言中的小帮手,负责执行加法、减法、判断等任务。

网友BU:
宏中直接修改参数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副作用,用局部变量或内联函数可保持参数原值。

网友AW:
标识符就像给变量、函数等起名字,方便我们识别和使用。

网友BF(2025-12-22):
在C语言中,#定义宏用于简化代码,{}包围代码块是函数或结构定义的开始和结束。掌握它们对编写高效C程序非常关键。

网友BB:
设置常量代替重复文本,方便理解和维护,让代码更易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