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为什么将现有项目导入工作区时缺少源文件?

楼主(2025-06-16):
将项目import到工作区的GPIO的L010RB的例子。
我从File -> Import ... -> 选择 "Import 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在根文件夹中插入:C:\Users\*\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L0_V1.11.3\Projects\NUCLEO-L010RB\Examples\GPIO
用project导入软件,选中“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现在在工作区中可以看到项目,但源文件并不存在。
不知道哪里存在问题?

网友A(2025-07-31):
我之前也遇到过,选中“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后它只是复制了项目配置,源文件没一起拷过去。

网友B:
这个例子是link方式引用的文件,你可以去Project Explorer里点右键,看看文件路径是不是还指向原来的Repository位置。

网友C:
你试试看不勾选“Copy into workspace”,这样就保留原路径,CubeIDE不会找不到源文件。

网友D:
有些示例工程默认用的是虚拟链接的方式(linked resource),如果没设置好workspace路径就会断掉。

网友E:
导入的时候建议用“General >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而不是STM32专属的导入方式,后者偶尔会出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project文件和.cproject文件里有没有写错路径,有时候CubeMX升级后路径会不一致。

网友G:
建议用CubeMX重新生成一下这个GPIO例子,路径重新整理一遍,免得后续编译时也找不到文件。

网友H:
我平时做法是先把原始文件夹整个拷到工作区,再import,这样不会漏任何东西。

网友I:
如果你只看到项目名称但没源文件,点右键 Refresh 一下,有时候CubeIDE不会自动刷新视图。

网友J:
那个“STM32Cube\Repository”的路径太深了,有时候会因为权限或中文用户名导致部分文件没复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