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static关键字

楼主(2025-06-18):
1. 局部变量
普通局部变量是再熟悉不过的变量了,在任何一个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不加static修饰符)都属于这个范畴。编译器一般不对普通局部变量进行初始化,也就是说它的值在初始时是不确定的,除非对其显式赋值。

普通局部变量存储于进程栈空间,使用完毕会立即释放。

静态局部变量使用static修饰符定义,即使在声明时未赋初值,编译器也会把它初始化为0。且静态局部变量存储于进程的全局数据区,即使函数返回,它的值也会保持不变。

变量在全局数据区分配内存空间;编译器自动对其初始化
其作用域为局部作用域,当定义它的函数结束时,其作用域随之结束

小程序体会一下静态局部变量的威力:

#include

void fn(void)
{
int n = 10;

printf("n=%d\n", n);
n++;
printf("n++=%d\n", n);
}

void fn_static(void)
{
static int n = 10;

printf("static n=%d\n", n);
n++;
printf("n++=%d\n", n);
}

int main(void)
{
fn();
printf("--------------------\n");
fn_static();
printf("--------------------\n");
fn();
printf("--------------------\n");
fn_static();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下:

n=10
n++=11
--------------------
static n=10
n++=11
--------------------
n=10
n++=11
--------------------
static n=11
n++=12

可见,静态局部变量的效果跟全局变量有一拼,但是位于函数体内部,就极有利于程序的模块化了。

2. 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定义在函数体外部,在全局数据区分配存储空间,且编译器会自动对其初始化。

普通全局变量对整个工程可见,其他文件可以使用extern外部声明后直接使用。也就是说其他文件不能再定义一个与其相同名字的变量了(否则编译器会认为它们是同一个变量)。

静态全局变量仅对当前文件可见,其他文件不可访问,其他文件可以定义与其同名的变量,两者互不影响。

在定义不需要与其他文件共享的全局变量时,加上static关键字能够有效地降低程序模块之间的耦合,避免不同文件同名变量的冲突,且不会误使用。

函数
函数的使用方式与全局变量类似,在函数的返回类型前加上static,就是静态函数。其特性如下:

静态函数只能在声明它的文件中可见,其他文件不能引用该函数
不同的文件可以使用相同名字的静态函数,互不影响
非静态函数可以在另一个文件中直接引用,甚至不必使用extern声明

下面两个文件的例子说明使用static声明的函数不能被另一个文件引用:

/* file1.c */
#include

static void fun(void)

{
printf("hello from fun.\n");
}

int main(void)
{
fun();
fun1();

return 0;
}

/* file2.c */
#include

static void fun1(void)
{
printf("hello from static fun1.\n");
}

使用 gcc file1.c file2.c编译时,错误报告如下:

/tmp/cc2VMzGR.o:在函数‘main’中:
static_fun.c:(.text+0x20):对‘fun1’未定义的引用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修改文件,不使用static修饰符,可在另一文件中引用该函数:

/* file1.c */
#include

void fun(void)
{
printf("hello from fun.\n");
}

/* file2.c */
int main(void)
{
fun();

return 0;
}

同样使用 gcc file1.c file2.c编译,编译通过,运行结果如下:

hello from fun.

面向对象
静态数据成员
在类内数据成员的声明前加上static关键字,该数据成员就是类内的静态数据成员。其特点如下:

静态数据成员存储在全局数据区,静态数据成员在定义时分配存储空间,所以不能在类声明中定义
静态数据成员是类的成员,无论定义了多少个类的对象,静态数据成员的拷贝只有一个,且对该类的所有对象可见。也就是说任一对象都可以对静态数据成员进行操作。而对于非静态数据成员,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一份拷贝。
由于上面的原因,静态数据成员不属于任何对象,在没有类的实例时其作用域就可见,在没有任何对象时,就可以进行操作
和普通数据成员一样,静态数据成员也遵从public, protected, private访问规则
静态数据成员的初始化格式:<数据类型><类名>::<静态数据成员名>=<值>
类的静态数据成员有两种访问方式:<类对象名>.<静态数据成员名> 或 <类类型名>::<静态数据成员名>
同全局变量相比,使用静态数据成员有两个优势:

静态数据成员没有进入程序的全局名字空间,因此不存在与程序中其它全局名字冲突的可能性
可以实现信息隐藏。静态数据成员可以是private成员,而全局变量不能
静态成员函数
与静态数据成员类似,静态成员函数属于整个类,而不是某一个对象,其特性如下:

静态成员函数没有this指针,它无法访问属于类对象的非静态数据成员,也无法访问非静态成员函数,它只能调用其余的静态成员函数
出现在类体外的函数定义不能指定关键字static
非静态成员函数可以任意地访问静态成员函数和静态数据成员
总结
static是一个很有用的关键字,使用得当可以使程序锦上添花。当然,有的公司编码规范明确规定只用于本文件的函数要全部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这是一个良好的编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