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宏定义命令

楼主(2025-06-19):
#define 叫做宏定义命令,它也是C语言预处理命令的一种。所谓宏定义,就是用一个标识符来表示一个字符串,如果在后面的代码中出现了该标识符,那么就全部替换成指定的字符串。

我们先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define 的用法:

#include
#define N 100
int main(){
int sum = 20 + N;
printf("%d\n", sum);
return 0;
}
运行结果:

注意第 6 行代码int sum = 20 + N,N被100代替了。

#define N 100就是宏定义,N为宏名,100是宏的内容(宏所表示的字符串)。在预处理阶段,对程序中所有出现的“宏名”,预处理器都会用宏定义中的字符串去代换,这称为“宏替换”或“宏展开”。

宏定义是由源程序中的宏定义命令#define完成的,宏替换是由预处理程序完成的。

宏定义的一般形式为:

#define 宏名 字符串
#表示这是一条预处理命令,所有的预处理命令都以 # 开头。宏名是标识符的一种,命名规则和变量相同。字符串可以是数字、表达式、if 语句、函数等。

这里所说的字符串是一般意义上的字符序列,不要和C语言中的字符串等同,它不需要双引号。

程序中反复使用的表达式就可以使用宏定义,例如:

#define M (n*n+3*n)

它的作用是指定标识符M来表示(y*y+3*y)这个表达式。在编写代码时,所有出现 (y*y+3*y) 的地方都可以用 M 来表示,而对源程序编译时,将先由预处理程序进行宏代替,即用 (y*y+3*y) 去替换所有的宏名 M,然后再进行编译。

将上面的例子补充完整:

#include
#define M (n*n+3*n)
int main(){
int sum, n;
printf("Input a number: ");
scanf("%d", &n);
sum = 3*M+4*M+5*M;
printf("sum=%d\n", sum);
return 0;
}

运行结果:
Input a number: 10
sum=1560

程序的开头首先定义了一个宏 M,它表示 (n*n+3*n) 这个表达式。在 9 行代码中使用了宏 M,预处理程序将它展开为下面的语句:

sum=3*(n*n+3*n)+4*(n*n+3*n)+5*(n*n+3*n);

需要注意的是,在宏定义中表达式(n*n+3*n)两边的括号不能少,否则在宏展开以后可能会产生歧义。下面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difine M n*n+3*n

在宏展开后将得到下述语句:

s=3*n*n+3*n+4*n*n+3*n+5*n*n+3*n;

这相当于:
3n2+3n+4n2+3n+5n2+3n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进行宏定义时要注意,应该保证在宏替换之后不发生歧义。
对 #define 用法的几点说明
1) 宏定义是用宏名来表示一个字符串,在宏展开时又以该字符串取代宏名,这只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替换。字符串中可以含任何字符,它可以是常数、表达式、if 语句、函数等,预处理程序对它不作任何检查,如有错误,只能在编译已被宏展开后的源程序时发现。

2) 宏定义不是说明或语句,在行末不必加分号,如加上分号则连分号也一起替换。

3) 宏定义必须写在函数之外,其作用域为宏定义命令起到源程序结束。如要终止其作用域可使用#undef命令。例如:

#define PI 3.14159
int main(){
// Code
return 0;
}
#undef PI
void func(){
// Code
}

表示 PI 只在 main() 函数中有效,在 func() 中无效。

4) 代码中的宏名如果被引号包围,那么预处理程序不对其作宏代替,例如:

#include
#define OK 100
int main(){
printf("OK\n");
return 0;
}

运行结果:
OK

该例中定义宏名 OK 表示 100,但在 printf 语句中 OK 被引号括起来,因此不作宏替换,而作为字符串处理。

5) 宏定义允许嵌套,在宏定义的字符串中可以使用已经定义的宏名,在宏展开时由预处理程序层层代换。例如: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S PI*y*y /* PI是已定义的宏名*/

对语句:

printf("%f", S);

在宏代换后变为:

printf("%f", 3.1415926*y*y);

6) 习惯上宏名用大写字母表示,以便于与变量区别。但也允许用小写字母。

7) 可用宏定义表示数据类型,使书写方便。例如: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在程序中可用 UINT 作变量说明:

UINT a, b;

应注意用宏定义表示数据类型和用 typedef 定义数据说明符的区别。宏定义只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由预处理器来处理;而 typedef 是在编译阶段由编译器处理的,它并不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而给原有的数据类型起一个新的名字,将它作为一种新的数据类型。

请看下面的例子:

#define PIN1 int *
typedef int *PIN2; //也可以写作typedef int (*PIN2);

从形式上看这两者相似, 但在实际使用中却不相同。

下面用 PIN1,PIN2 说明变量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

PIN1 a, b;

在宏代换后变成:

int * a, b;

表示 a 是指向整型的指针变量,而 b 是整型变量。然而:

PIN2 a,b;

表示 a、b 都是指向整型的指针变量。因为 PIN2 是一个新的、完整的数据类型。由这个例子可见,宏定义虽然也可表示数据类型, 但毕竟只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在使用时要格外小心,以避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