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stm32cubeide调试芯片,可以用swv跟踪变量吗?

楼主(2025-06-17):
这是swv设置。但我点击resume按钮,swv数据跟踪时间轴图没有响应。

网友A:
STM32CubeIDE支持SWV(Serial Wire Viewer)功能,用于实时跟踪变量和事件。以下是配置步骤:

### 前提条件:

1. 使用SWD接口(至少需要4线:VCC, GND, SWCLK, SWDIO,以及可选的SWO线)。

2. 芯片支持ITM(Instrumentation Trace Macrocell)功能(大多数Cortex-M3/M4/M7都支持)。

3. 硬件连接:将调试器的SWO引脚连接到芯片的SWO(或JTAG的TDO)引脚(注意:SWO通常需要单独连接,不是标准SWD四线的一部分)。

### 配置步骤:

#### 1. 工程配置(使能ITM):

- 在`main.c`中,初始化ITM端口(通常CubeMX生成的代码不包含此部分,需手动添加):

```c

#include "core_cm4.h"  // 根据你的内核头文件包含,如core_cm3.h, core_cm7.h等

void ITM_Init(void) {

/* 启用ITM和DEM(数据观察点)功能 */

CoreDebug->DEMCR |=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

/* 启用ITM端口0(通常用于printf) */

ITM->TCR |= ITM_TCR_ITMENA_Msk;

ITM->TER[0] = 1;  // 启用端口0

}

```

- 在`main()`函数中调用`ITM_Init()`。

#### 2. 使用SWV数据跟踪:

- **配置变量为实时监控**:

- 在代码中,将需要跟踪的变量标记为`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

- 例如:`volatile int myVar;`

- **添加ITM发送函数**(可选,用于主动发送数据):

```c

int ITM_SendChar(int ch) {

if (ITM->PORT[0].u32 == 0) {

return -1;  // 端口未就绪

}

ITM->PORT[0].u8 = ch;

return ch;

}

```

#### 3. CubeIDE调试配置:

- 打开调试配置:`Run` → `Debug Configurations`。

- 选择你的工程调试配置(例如`your_project_name Debug`)。

- 切换到`Debugger`选项卡:

- 确保调试器类型正确(如ST-LINK)。

- 在`Serial Wire Viewer (SWV)`部分:

- 勾选`Enable Serial Wire Viewer`。

- 设置`Core Clock`(必须与芯片主频一致,例如`168000000`Hz)。

- 在`SWV Settings`中勾选`ITM Stimulus Ports`,并选择端口0(或你使用的端口)。

![SWV配置截图](https://www.st.com/content/ccc/fragment/product_related/rn_in/rn_in/group0/9e/3c/4b/0e/3e/6b/42/1a/STM32CubeIDE_SWV_Config/files/STM32CubeIDE_SWV_Config.jpg/_jcr_content/translations/en.STM32CubeIDE_SWV_Config.jpg)

#### 4. 开始调试并打开SWV:

- 启动调试会话(`Debug`按钮)。

- 一旦进入调试界面,打开SWV视图:`Window` → `Show View` → `SWV` → `SWV ITM Data Console`。

- 在SWV配置窗口中(`SWV ITM Data Console`右上角齿轮图标):

- 选择`ITM Ports`选项卡,启用端口0(用于printf)和端口1(自定义数据流)。

- 点击`Start Trace`按钮(红色圆形按钮)开始跟踪。

#### 5. 实时跟踪变量:

- **方法1:使用ITM打印**(类似printf):

```c

#include <stdio.h>

// 重定向printf到ITM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ITM_SendChar(*ptr++);

}

return len;

}

// 在代码中打印变量

printf("myVar = %d\n", myVar);

```

然后在`SWV ITM Data Console`中查看输出。

- **方法2:图形化实时跟踪**:

- 打开`SWV` → `SWV Timeline`视图(用于事件和软件跟踪)。

- 打开`SWV` → `SWV ITM Data Trace`视图(用于变量值变化的图形绘制):

- 点击`Add Symbol`按钮,输入变量名(如`myVar`)。

- 设置采样率(默认为目标系统的时钟频率)。

### 注意事项:

- **硬件连接**:确保SWO线已连接(开发板上通常有标记为`SWO`的引脚)。

- **时钟配置**:`Core Clock`必须准确(否则时间戳错误)。

- **性能影响**:高频跟踪可能影响实时性(仅用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