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串口打印乱码但波特率设置没错啊?

楼主(2025-06-17):
串口连接 PC 时明明设置的是 115200,但打印出来就是乱码,是不是有别的设置影响?

网友A:
我上次是重定向printf那出错了。

楼主:
会不会是时钟源配置的问题,波特率不准就会乱。

网友B:
你用的是内部还是外部晶振?

网友C:
用示波器量下TX口波形对不对。

网友D:
我之前是USART初始化顺序有问题。

网友E:
看下串口软件是不是也选错了波特率。

网友F:
你那个MCU有没有分频设置忘了改?

网友G:
HAL库用的吗?试试直接改寄存器。

网友H:
是不是TX管脚没复用对?

网友I:
接地接好没,浮地也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