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GPIO电平变了?

楼主(2025-06-17):
芯片从 STOP 模式醒来之后,有几个 GPIO 电平状态跟休眠前不一样,啥原因?

网友A:
加个断点看下唤醒后IO口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B:
GPIO初始化是不是在唤醒后又没设置?

楼主:
L051的STOP唤醒后确实得重新配置GPIO。

网友C:
我试过加一段GPIO恢复代码就没事了。

网友D:
看下是不是上拉下拉配置丢了。

网友E:
你用的HAL库还是裸机?

网友F:
电源引脚有干扰也会引起异常。

网友G:
我建议你加个唤醒后的标志,方便调试。

网友H:
ST文档里有说STOP模式后某些寄存器会丢。

网友I:
是不是一部分管脚在睡眠时切换了功能?

网友J:
片从 STOP 模式醒来之后,有几个 GPIO 电平状态跟休眠前不一样,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