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硬件I2C偶尔挂死,咋搞?

楼主(2025-06-17):
跑着跑着就发现主机再也收不到ACK了,重启才能恢复,是不是得加watchdog?

网友A:
reset I2C寄存器有时候能救回来。

网友B:
这个老毛病了,我后来直接用模拟I2C。

网友C:
硬件I2C加上超时判断会好点。

楼主:
是不是主从通信没ACK成功?

网友D:
我用DMA模式后挂死更少了。

网友E:
看下是不是多主设备冲突。

网友F:
有空闲总线检测吗?可以考虑加上。

网友G:
有条件加个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网友H:
我设置成中断模式后也挺稳定。

网友I:
看看是不是从机响应太慢了。

网友J:
着跑着就发现主机再也收不到ACK了,重启才能恢复,是不是得加watchd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