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采样前一定得加延时吗?

楼主(2025-06-17):
启动ADC采样前是不是得先delay一下,不然前几次值不靠谱?

网友A:
我试过加延时后,偏差小了很多。

网友B:
有时候必须加点延时才能稳定。

网友C:
看看你的参考电压是不是还在稳定过程中。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加个几十us。

楼主:
特别是从休眠模式起来后,必须等一会。

网友E:
ST官方例程里也有delay。

网友F:
你用的外部通道还是内部温度?

网友G:
可以试下调ADC的采样时间。

网友H:
模拟前端加RC滤波试试。

网友I:
看下你的触发方式,软触发有时候更稳定。

网友J:
ADC采样前是不是得先delay一下,不然前几次值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