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PWM输出突然停了但TIM还在跑

楼主(2025-06-17):
定时器明明还在计数,输出引脚却不再跳变,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我重启TIM模块后又恢复了。

网友B:
是不是CH通道没打开?

网友C:
有可能是GPIO复用被改了。

网友D:
看下TIM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E:
DMA影响过PWM输出我遇到过一次。

楼主:
看你是不是进低功耗模式后没恢复输出。

网友F:
有没有别的外设把这引脚抢走了?

网友G:
HAL库有时候也不太靠谱,试下寄存器。

网友H:
看下输出极性是不是反了。

网友I:
模拟波形对比下,看看是否真的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