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用DMA搬数据总是提前结束

楼主(2025-06-17):
DMA搬内存块的时候总是少搬几字节,是不是地址没对齐?

网友A:
建议你用断点跟踪DMA状态寄存器。

网友B:
是不是Memory size和Data size没对齐?

网友C:
你是从哪里搬到哪里?RAM到RAM?

网友D:
DMA启动前检查一下buffer长度。

网友E:
看下FIFO设置,有时候会影响传输量。

网友F:
也可能是中断提前触发了。

楼主:
我试过加上完整回调检测就好了。

网友G:
是不是别的地方提前清了TC位?

网友H:
尝试关掉缓存看看。

网友I:
看下DMA Stream有没有被别的地方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