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CAN收不到数据但对方能收发

楼主(2025-06-17):
接收器始终无反应,排查了终端电阻和filter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有没有进来。

网友B:
CAN filter配对了吗?可能全都过滤掉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CAN没出初始化模式?

网友D:
尝试用回环模式测试下。

网友E:
波特率对上了吗?主从不一致会收不到。

网友F:
有终端电阻没?120Ω必须有。

网友G:
RX引脚有没有复用错?

楼主:
HAL库的CAN要先配置再启动接收。

网友H:
看看是不是Silent模式被打开了。

网友I:
接收FIFO满了会不会被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