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PI双向模式时MISO怎么飘高?

楼主(2025-06-17):
只用了一个引脚搞全双工通信,结果发现MISO电平老不对劲。

网友A:
我之前是Slave没响应,主机就读到1了。

网友B:
你那个管脚是不是没开推挽输出?

网友C:
SPI双向模式一般得小心同步时序。

网友D:
尝试配置成开漏,然后外部上拉。

网友E:
MISO不接从机就会飘。

网友F:
主从都得配置对才能通。

网友G:
SPI_CPOL和CPHA有没有对上?

网友H:
MISO管脚没拉低也会飘。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模式?0还是3?

网友I:
DMA模式下可能也影响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