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跑一阵就停,时钟源还在啊

楼主(2025-06-17):
用LSE喂RTC,初始化也成功了,就是跑几分钟就不走了,太怪了。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量一下晶振有没有停。

网友B:
看下是不是LSE晶振出了抖动。

网友C:
RTC初始化有没有加等待标志?

网友D:
是不是进低功耗模式RTC没保持?

网友E:
我用过的芯片得关闭备份域写保护。

网友F:
Vbat供电稳定吗?

网友G:
看下RTC报警中断有没有影响。

网友H:
尝试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I:
有的RTC需要每次上电重新配置。

楼主:
是不是代码里误清了RTC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