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VIC优先级调来调去总有冲突

楼主(2025-06-17):
ADC, NVIC, vi, ic, dc, AD
一边跑USB一边采ADC,还加了个DMA中断,优先级一乱就出事。

楼主:
可以考虑用FreeRTOS做统一管理。

网友A:
ST的优先级分组搞清楚了吗?

网友B:
用的是HAL库的NVIC_SetPriority还是直接改寄存器?

网友C:
USB的优先级不要乱动,会影响中断响应。

网友D:
建议列张表理一下各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E:
DMA和ADC如果抢资源,优先级得错开。

网友F:
你是不是把Preemption和SubPriority搞混了?

网友G:
有时候设置优先级不生效是被别的地方重设了。

网友H:
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进中断后没清标志。

网友I:
我遇到过中断嵌套死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