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GD32F303CC(48PIN封装),Vref+是哪个引脚呢?

楼主(2025-06-17):
请问大家:GD32F303CC(48PIN封装),Vref+是哪个引脚呢?看半天手册没明白

网友A:
Vref+和Vref-引脚仅在不低于100引脚的封装中可用,
否则Vref+和Vref-引脚不可用,并且内部连接到Vdda和Vssa引脚.

                                 tyw 注

tyw
哈哈,没戏了

网友B:
老哥看下手册啊,写的还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