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实战经验 | STM32N6平台如何使用MCO2输出Clock

楼主(2025-06-17):
1. 引言

STM32N6是ST第一款带NPU的基于Cortex-M55内核的MCU,在STM32N6开发过程中,有客户遇到MCO2无输出问题,他们使用24MHz外部晶振,使用RCC HAL API HAL_RCC_MCOConfig设置MCO2输出,参数选择RCC_MCO2, RCC_MCO2SOURCE_HSE,RCC_MCODIV_1,期待获得24MHz输出波形,但MCO2管脚一直没有输出。

本文将介绍具体原因及解决办法。

2. MCO2输出设置

首先需要确定MCO2是使用哪个管脚输出的。

我们使用STM32N6-DK板,其芯片型号为STM32N657X0H3(VFBGA264),我们查询STM32N6数据手册DB4396,GPIO PC9 AF0功能为MCO2。

客户使用的是正确的管脚PC9。
第二步检查客户代码如下,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2,RCC_MCO2SOURCE_HSE,RCC_MCODIV_1);
这里并没有异常,我们交叉验证了MCO1,
使用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1,RCC_MCO1SOURCE_HSE,RCC_MCODIV_1);
MCO1(PA8)管脚是有正常波形输出的。
然后,我们查看了PWR输入输出供电设置,如下表Table1(摘自参考手册RM0486)

这里,我们发现MCO2(PC9)管脚是由VDDIO4独立供电的。默认情况下VDDIO4并不存在,需要通过OTP设置生效。在STM32N6中OTP设置可以对系统及外设进行一定程度的配置。

如下表2.OTP mapping(摘自RM0486)所示,VDDIO4 IO Segment可以通过OTP124 HCONF1 bit14打开。

另外,还需要注意寄存器VDDIO4SV@PWR_SVMCR1,使用PC[1]、PC[12:6]和PH[9:2]I/O时,必须设置此位。

最后,在OTP124 HCONF1打开HSLV_VDDIO4的情况下,代码添加使能VDDIO4后问题解决。

代码如下:
HAL_PWREx_EnableVddIO4();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2,RCC_MCO2SOURCE_LSI,RCC_MCODIV_1);
3.  小结
本文简介了STM32N6 MCO2无波形输出问题的根源与解决办法,供有需要的客户参考。

点击按钮下载《STM32N6平台如何使用MCO2输出Clock》原文档。

点击下载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