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否有厂家的FAE,HC32F4A0手册是中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25-06-17):
HC32F4A0数据手册中的PC7的func12功能是不是标注错误了?
Func12中只有:EXMC,USBHS两种功能,为什么PC7的func12标注的I2S2_EXCK,这是一个I2S功能啊

楼主:
func13(DVP)中,也有EXMC_ADD16等功能,好奇怪;还是说标注的没有错,只是title没有写全面呢

网友A:
这个估计也只有原厂FAE来解释了,不过你为啥说人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也只有原厂FAE来解释了,不过你为啥说人家有问题?

我用AI分析,管脚最优功能布局时,AI发现的,Func的title中,没有此功能,为什么标注中存在这个功能,问我以哪个为准?

网友B:
既然他写了,那肯定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看着好像是有点问题,EXMC/USBHS栏里面标注了I2S2的信息

网友D:
你凭啥说人家有错误?应该是有这个功能,你看看那有没有对应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AI分析,管脚最优功能布局时,AI发现的,Func的title中,没有此功能,为什么标注中存在这个功能,问我以哪 ...

AI的你也敢信,前一周让AI帮忙写程序,时不时问个简单问题,因为懒得查手册,还是STM32H7这种比较主流的,错误率真的99%以上,几乎没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凭啥说人家有错误?应该是有这个功能,你看看那有没有对应寄存器

就算有这个功能,难道Title错误就不是错误吗?
Title中只标注了EXMC/USBHS两个功能,后面管脚属性标注了I2S2.
这论坛人真搞笑,还不让人说国产手册上有错误了,有错误也是我的问题对吧.
表格是小华官方对管脚的定义,还有人说AI也敢信,AI发现管脚的Title和实际标注对应不上,AI发现这问题,问我以谁为准?AI有什么罪?
也就7楼认真看过我的问题.他去看过手册,看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