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5-06-18):
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2025-07-31):
抢占优先级:决定中断能否打断当前任务
响应优先级:决定同抢占优先级下的执行顺序

网友B:
抢占优先级是“能否打断”的开关,用于实现中断嵌套。响应优先级是“同级排队”的规则,用于优化调度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