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

楼主(2025-06-17):
(图片)

网友A(2025-10-29):
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

网友B:
新型PID技术看看如何实现的

网友C:
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学习一下

网友D:
结合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PID参数的自整定和优化

网友E:
利用模糊逻辑规则,根据当前误差e和误差变化率ec在线自动调整PID的三个参数

网友F:
当系统存在大幅值扰动或设定值突变时,积分项会累积一个很大的误差值,导致系统输出超出极限,产生很大的超调和长时间的振荡。

网友G:
积分抗饱和处理

网友H:
串级PID与前馈-PID复合控制

网友I:
利用神经网络的自学习能力,通过样本训练或在线学习优化 PID 参数

网友J:
采用不完全微分PID算法抑制加热过程中的超调量

网友K:
改变PID算法本身,还可以通过改变控制结构来提升性能。

网友L:
定点运算替代浮点

网友M:
智能PID:带规则的自整定与自适应

网友N:
新型PID的核心技术与变种算法

网友O:
新型 PID 控制 融合自适应、智能决策或非线性策略

网友P:
改进型PID和智能PID。

网友:
在单片机中,任何PID算法都离散化为差分方程。

网友Q:
利用神经网络(NN)强大的非线性拟合能力和自学习能力,来整定PID参数,甚至直接替代PID控制器。

网友R:
常用PD控制或模糊控制,因为积分项在转向系统中容易引起振荡。

网友S:
当系统存在较大且持续的偏差时,积分项会不断累积,导致控制输出达到最大值并持续。此时,即使偏差反向,系统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饱和中恢复,造成大的超调。

网友T:
涵盖频域设计、运算约束实现、增益调度控制等,并详细论述积分分离PID、不完全微分PID等改进算法‌

网友F:
经典PID的Kp, Ki, Kd参数一旦整定好就是固定的。

网友U:
为什么需要“新型PID”?经典PID的不足

网友V:
改进型PID算法

网友W:
标准微分项对测量噪声非常敏感,高频噪声会被微分放大,导致控制量剧烈抖动。

网友X:
单片机新型PID控制的本质是将工程师的实践经验和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算法形式固化在软件中。

网友Y:
将现代控制理论、人工智能与PID结合,使PID具备自学习、自适应的能力。

网友I:
两个PID控制器串联。主控制器的输出作为副控制器的设定值。

网友Z:
经卡尔曼滤波后输入级联PID控制器

网友T:
抗积分饱和PID

网友AA:
模型预测PID控制

网友AB:
经典应用是串级PID。外环角度环,内环角速度环。通常会结合模糊自适应

网友AC(2025-12-02):
智能PID通过结合规则和自整定自适应技术,能根据不同工况动态调整参数,提高控制精度和系统响应速度。

网友AD:
新型PID控制算法在单片机系统中,通过优化参数调整,提高电机响应速度和精度,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

网友AE:
PID控制器核心技术包括比例、积分和微分算法,变种如模糊PID可根据具体调整,实现快速响应与高精度控制。

网友AF:
单片机上的PID算法是将连续的PID公式转换成离散形式,用差分方程来近似表示。

网友AG:
PID参数在系统稳定后一般保持不变,但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运行情况微调。

网友AH:
利用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自动调整PID参数,提升系统控制效果。

网友AI:
用PID算法调整加热过程,减少超调,提升控制精度。

网友AJ:
调整PID算法参数,优化控制结构,能有效增强单片机控制的电机性能。

网友AK:
通过模糊逻辑实时调整PID参数,使误差和变化率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AL:
这种PID控制方法结合了自适应调整、智能决策和非线性处理,能更精准地调节电机运行。

网友AM:
新型PID能应对复杂动态变化,经典PID调整繁琐,适应不了多变量控制。

网友AN:
本质是将经验转换成可执行的代码,形成可复用的解决方案。

网友AO:
噪声在微分过程中被放大,可能导致控制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