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odusToolbox IDE

楼主(2025-06-20):
专案概述
此专案目的为指导使用者如何利用ModusToolbox IDE在CY8CKIT-149 PSoC 4100S Plus 开发板上建置闪烁LED灯. 利用切开关(toggle) LED来达成闪烁的视觉效果. 此专案是会使用ModusToolbox Eclipse IDE 作为例子. 另外会使用ModusToolbox内建的设备配置器(Device Configurator)产出程式码配置.
另外会利用硬体抽象层(HAL) 跟周边驱动库(PDL) 的资源来完成此专案.
步骤
1. 先开启Ec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 选择所建构的BlinkyLED 专案

2. 点选BlinkyLED专案拉下下选单
3. 点开main.c 档

4. 先在Quick Panel底下开启Device Configurator 4.20确认脚位

5. 在Pins视窗下搜寻LED选择自行定义的LED脚位跟脚位名称
6. 复制脚位名称 “CYBSP_LED_RGB_BLUE”

7. 回到c 加入以下3个函数呼叫:

a) 启动GPIO功能:

    cyhal_gpio_init(pin, direction, drive mode, init val)

       i. pin: 脚位名称
       ii. direction: 脚位输入输出定义为输出

       iii. drive mode: 驱动模式为Strong

       iv. init val: 根据开发版设计初始值可为active low 或active high
** 此开发板设计为active low

b) 切开关LED:
    cyhal_gpio_toggle(pin)

       i. pin: 脚位名称

c) 加入切开关延迟时间:
   cyhal_system_delay_ms(milliseconds)

       i. milliseconds: 为延迟时间

8. 专案储存

9. 点选kitProg3_MiniProg4 做烧录

10. 验证LED1 闪烁

补充说明
此博文所使用的函数呼叫、宏指令跟应用程式开发界面, 会根据所使用的开发者套件而有所不同. 建议可以在Quick Panel视窗下点选以下参阅周边驱动库PDL:

网友A:
CY8CKIT-149 开发板默认将 LED 连接至 P1 [6] 引脚,通过 GPIO 翻转(Toggle)实现闪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