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文本编辑器:输入文本未替换选定文本

楼主(2025-06-17):
当我选择这样的文本时:HelloWorld
用键盘输入文本,比如“K”。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Hello K
但得到这个结果,输入文本添加在前面的选定文本:Hello KWorld
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2025-07-31):
看起来像是输入法或者编辑器自身的问题,正常来说选中文字后输入新内容应该会被替换才对。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IDE或者文本编辑器?CubeIDE、VSCode、还是别的?不同编辑器行为可能不一样。

网友C:
有没有开什么特殊插件或者输入法增强?有些IME插件会影响选区的处理。

网友D:
有些旧版本的Eclipse编辑器在特定系统语言下会出现这种替换异常,你可以尝试升级下版本。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用了搜狗拼音,改成微软拼音就好了,你也可以换个输入法试试看。

网友F:
有可能是快捷键冲突,比如某些Ctrl组合键失效导致选区没生效。

网友G:
你试试看用英文输入法状态直接打字,还会不会插入在选区中间而不是替换掉?

网友H:
也不排除是编辑器缓存的问题,可以清空工作空间缓存后重启看看。

网友I:
你有没有开启“只追加不替换”的输入法选项?某些输入法支持这样的高级设置。

网友J:
如果是频繁出现,不妨试试换用 VSCode 或 Notepad++ 做临时编辑,看看是否是编辑器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