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电源中需要考虑的安全规范

楼主(2025-06-19):
  • IEC60950规定:
当人体触摸通电物体时,会因为电位差产生电流,大约1mA的电流就能在健康的人体内产生反应,而且这种不知不觉的反应可能会导致间接的危害。如果电流再大些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干燥的条件下,不超过40Vac的峰值电压或者60Vdc直流电压通常被认定为安全电压。但是,对使用时必须接触的或用手操作的裸露零部件,则应使其处于低电位,或者采取适当的隔离。

I类设备:用以下方法来获得防电击保护的设备
a)  采用基本绝缘
b) 有一种连接装置,基本绝缘一旦实效就会让带危险电压的导电零部件或建筑物配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相连

II类设备: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采取附加安全保护措施的设备。比如采用双层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设备。这类设备既不依靠保护接地,也不依靠安装条件的保护措施。

  • IEC60950要求:
在确定用于测试的电源最不利电压时,应考虑一下各种因素:
A)   多种额定电压
B)    额定电压范围的极限
C)   制造商规定的额定电压容差。

设备在设计上要保证在断电时,不会因为电路电容内的残留电造成电击危险。如果设备中的X电容容量高于0.1uF,则必须设法对电容进行放电,1s内要放到安全电压以下。

       接地漏电流要求:

在最高输入电压工况下,最大接地漏电流不得超过下表中规定的限值。对于II类设备,当输出没有与大地连接时,测试要在可解除的导电零部件上进行,而对于可接触的非导电零部件,应对贴在该零部件上面积小于10cm×20cm的金属箔进行测量。

       抗电强度:

绝缘强度要能够承受1分钟的测试电压。该电压或是50Hz或60Hz的正弦交流电,或是等效于交流电压峰值的直流电压。测试电压如下表所示。

        异常工况:

电源的设计应尽可能避免因机械,电气过载或实效,异常工作或使用不当而造成的起火或者电击危险。

  • 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确定
电气间隙是指两个导电零部件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界面间测到的最短空间距离。
爬电距离是指沿绝缘表面测到的两个导电零部件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界面间测到的最短路径。
下表中给出了各不同标准下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计算: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位置
Upeak/V
Urms/V
绝缘
电气间隙要求/mm
爬电距离要求/mm
标准
L-N(保险丝前后)
功能绝缘
1.5
2.5
GB4943
1.5
2.5
IEC60950
3.0
3.0
GB8898
2.0
2.5
IEC60065
变压器初级-次级
加强绝缘
4.6
5.6
GB4943
4.6
5.6
IEC60950
6.0
6.0
GB8898
4.6
5.6
IEC60065

楼主:
电源具有良好的隔离设计,防止电流泄露

网友A:
需在10ms内切断电流,防止元件过热损坏。

网友B:
在功率元件(如MOSFET、电感)附近放置NTC热敏电阻,实时监测温度。

网友C:
在输入端添加X/Y电容和共模电感,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D:
电源安全规范按电压分三级:超低电压(≤36V)需防接触电流;低压(≤1500V DC/1000V AC)需绝缘防护与过流保护;高压(>1500V DC/1000V AC)需额外电弧防护、爬电距离与 EMC 设计,均需符合 IEC62368 等标准。

网友E:
开关电源中,原边与副边之间需设置加强绝缘屏障。

网友F:
在电源上清晰地标明额定输入电压、频率范围、最大功率输出等信息。

网友G:
电源应能适应电压波动、频率变化以及负载突变

网友H: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及类似设备的安全规范。

网友I:
采用变压器或光耦实现电气隔离

网友J:
电源设备有明确的技术标准要求,不同行业对于电源的质量标准也有差异。

网友F:
采用熔断器或电子限流电路,限制输出电流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K:
电源具有良好的散热设计,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散热片、风扇以及优化布局减少热阻。

网友L:
增加双层绝缘或使用绝缘胶带包裹高压区域。

网友M:
在设计中加入钳位电路,限制电压不超过最大额定值。

网友B:
电源需要合理的散热设计,以确保温度不会过高,避免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网友:
温度超过阈值时,降低开关频率或关闭PWM输出,待温度下降后恢复。

网友N:
正确接地可以有效防止静电积累并提供额外的安全层。

网友O:
电源应能在超过额定负载时自动断开输出。

网友P:
用于抑制电源线上的共模和差模噪声。

网友Q:
过温和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