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32G031系列MCU硬件设计

楼主(2025-06-21):
1. N32G031 系列 MCU 硬件设计检查列表
1.1 供电电源简介
N32G031 系列芯片工作电压(VDD)为 1.8V~5.5V。主要有:VDD、VDDA 引脚。具体请参考相关数据手册。

1.2 VDD 供电方案
VDD 为 MCU 主电源,必须由稳定的外部电源供电,电压范围 1.8V~5.5V,所有 VDD 引脚都需就近放置一颗 0.1uF 去耦电容,其中一个 VDD 管脚还需增加一颗 4.7uF 去耦电容。去耦电容具体设计请参考第三章节各封装最小系统参考设计原理图。
VDDA 为模拟电源,为大部分模拟外设供电。VDDA 输入管脚建议放置一个 0.1uF 和一个 1uF 的电容。

1.3 外部引脚复位电路
当NRST引脚上出现低电平(外部复位) 将产生系统复位。外部NRST引脚复位参考电路如下。

图 1-1 系统复位图
注:复位引脚NRST在设计时不能悬空,外挂电容0.1uF作为典型参考值给出,若需加快复位时间,NRST引脚可外加上拉,上拉电阻典型值10K,另外用户可根据产品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增加复位按键。

1.4 外部时钟电路
N32G031 系列 MCU 包含 2 个外部时钟:外部高速时钟 HSE(4MHz~20MHz)和外部低速时钟 LSE(通常使用 32.768KHz)。
HSE 和 LSE 根据晶振特性配置相应的负载电容,详细请参考相关数据手册中外部时钟特性描述。
在使用 LSE 时,相邻的 IO 管脚(以 N32G031C8L7 为例,相邻管脚为 PC13 和 PF0)不能有 GPIO 翻转电平信号,邻近管脚参考图 1-2。翻转的电平信号会导致 LSE 工作不稳定。

图 1-2 PC13/PF0 管脚不能有翻转信号

1.5 启动引脚连接
下图显示了 N32G031 系列芯片选择启动存储器时所需的外部连接。关于启动模式请参考数据手册相关章节

图 1-3 启动模式实现实例
注:图中电阻值只作为典型参考值给出。

1.6 独立 ADC 转换器
为提高转换精度,ADC 有一对独立的供电电源,一个独立的 VDDA 引脚给 ADC 供电,VSSA 引脚作为模拟供电的接地端,它可以被单独滤波和屏蔽后给 ADC 供电,以减少 PCB 板级噪音的干扰。
关于 ADC 电路设计,请注意如下几点:
1) 在使用 ADC 采样时,建议缩短 ADC 采样通道的外部走线距离;
2) ADC 的输入信号周边建议远离一些高频翻转信号;
3) 在 ADC 转换期间,芯片不支持修改 ADC 配置,如需修改配置,需要等待当前转换结束或者关闭 ADC 后,再进行配置;
4) 在使用某一 ADC 通道时,不能在其它未使用的 ADC 采样通道施加负压(比如-0.2V), 如果施加了此负电压,会导致正常采样的 ADC 通道电压被拉低,导致采样的数据不准;
5) 在使用某一 ADC 通道时,不能在其它未使用的 ADC 采样通道施加高压(大于 VDD 电压),如果施加了此高电压,会导致正常采样的 ADC 通道电压被拉高,导致读取的数据不准。

网友A(2025-07-31):
VDD 为 MCU 主电源,必须由稳定的外部电源供电,电压范围 1.8V~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