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make项目的调用为空

楼主(2025-06-17):
在我的cmake C++项目中,调用图窗口不显示任何内容,
但是在函数列表窗口中所有函数按照堆栈使用情况显示函数列表。

网友A(2025-07-31):
调用图为空有可能是你用了CMake构建但IDE没有正确解析compile_commands.json文件。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是STM32CubeIDE或者VS Code + CMake Tools?有时候得手动配置下语言解析器。

网友C:
函数列表能正常显示说明语法分析没问题,但调用关系一般要启用完整索引或编译数据库支持。

网友D:
有些IDE的调用图功能依赖clangd,检查一下你的CMake工程是否生成了正确的 .compile_commands.json 文件。

网友E:
我之前在CubeIDE里遇到过类似问题,是因为工程没有设为C++模式,结果调用图识别不了类方法。

网友F:
可以在CMakeLists.txt加上 set(CMAKE_EXPORT_COMPILE_COMMANDS ON)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Eclipse系IDE,可能需要手动Refresh Index,才会重建调用图信息。

网友H:
把你的CMakeLists结构贴一下看看,是不是某些子目录没有正确包含源文件。

网友I:
编译能过但IDE功能残缺,八成是语法解析没同步上,建议重启IDE + 清除缓存再试一次。

网友J:
你也可以试试用 VS Code + clangd 配合CMake插件,那套组合在调用图这块做得挺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