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L0的ADC采电压,误差一直在0.1V以上?

楼主(2025-06-18):
外部电压进来很稳定,但ADC读出来一直偏高,采样时间和参考电压都调了,还是不准。

网友A:
你是测哪一通道?内部的温度/电压也偏么?

楼主:
会不会是VDDA不稳?我吃过一次这个亏。

网友B:
加个平均滤波看看效果有没有改善。

网友C:
校准跑了吗?有时候不跑误差会很离谱。

网友D:
用内部参考电压试下,看是不是外部源问题。

网友E:
我以前是采样时间太短,电压还没稳就读了。

网友F:
建议把ADC clock分频放慢一点试试。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GPIO没配置成模拟。

网友H:
试下DMA方式,看会不会比单次采样稳定些。

网友I:
HAL库的默认配置不一定准,建议自己调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