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SPI做从机,有时候没反应?

楼主(2025-06-18):
主机每次发数据都一样,但从机偶尔不进中断,好像SPI_SR里面的RXNE都没置位。

网友A:
可以加个示波器看波形,判断到底有没有发。

网友B:
你主机SPI模式是不是跟G0设定对不上?

楼主:
看一下 NSS 引脚,有时候电平不对不触发。

网友C:
我之前也是,用软件模拟SPI反而稳定。

网友D:
SPI中断优先级是不是被屏蔽了?

网友E:
你是全双工还是只收?有区别的。

网友F:
试试把RX FIFO清空再开中断。

网友G:
Cube生成代码有坑,RXNE不一定马上进中断。

网友H:
DMA方式稳定不少,你要不要切过去?

网友I:
SPI的CPOL/CPHA很容易搞错,反复确认一下。

网友J:
可能从机NSS信号未正确拉低。

网友K:
SPI信号线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K: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L:
主机与从机的CPOL和CPHA可能不匹配。

网友M:
检查SPI信号线的连接有无松动或短路。

网友N:
可能SPI从机未配置为硬件NSS管理,导致NSS信号未被正确检测。

网友O:
SPI时钟不稳定或频率过高。

网友P:
SPI从机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Q: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中断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