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写Flash有时候写进去有偏差?

楼主(2025-06-18):
我用HAL写Flash,写进去的值偶尔不是我给的那个,断电重启后就能看到写错了。

网友A:
Flash擦写次数多了就不靠谱了,小心用寿命。

网友B:
Flash写之前先擦了吗?不能直接覆盖。

网友C:
电源不稳的时候写Flash会出错的。

楼主:
看下写保护是不是没关?

网友D:
写完要不要再读回来校验一下?

网友E:
写Flash不能中断,注意屏蔽中断。

网友F:
写地址是不是没对齐?F1对齐很严格。

网友G:
写多了有可能Flash磨损,换段地址试试。

网友H:
HAL库封装的写函数有坑,我后来用寄存器写的。

网友I:
写的速度快了也会写不进去,延时试试。

网友J:
Flash 擦除操作不正确?

网友K:
STM32 Flash 存储器在写入新数据前必须先擦除原有数据,若擦除操作未完成或未按页/扇区正确执行,可能导致数据覆盖时出现残余信息。

网友L:
在写入前检查数据长度是否符合页对齐要求,如果不符,需填充至整页后再写入。例如,若要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可先将其扩展为半字,再写入。

网友M:
可能系统时钟不稳定或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N:
增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的影响。

网友O:
Flash 存储器有一定的擦写寿命限制,频繁的擦写操作可能导致某些存储单元失效,影响数据完整性。

网友P:
选择高质量的 Flash 芯片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Q:
在 Flash 操作期间关闭全局中断,或者使用互斥锁机制避免中断干扰。

网友R(2025-11-04):
电源不稳的时候写Flash快了也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