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休眠后RTC闹钟没叫醒MCU?

楼主(2025-06-18):
我设置了RTC闹钟唤醒,进STOP模式后却没反应,定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中断也没触发。

网友A:
HAL库很多函数默认不开唤醒,自己加。

网友B:
是不是没开RTC的唤醒中断?

网友C:
RTC时钟源配置对了吗?有时换成LSI会出问题。

网友D:
RTC闹钟中断得单独清标志位,不然不触发。

楼主:
看下你是进STOP还是STANDBY,唤醒方式不一样。

网友E:
RTC配置得在Backup域里写,不然掉电就没了。

网友F:
有可能RTC还没同步好就进休眠了。

网友G:
闹钟时间设定对了吗?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网友H:
有次我没开EXTI中断,结果死活唤不醒。

网友I:
L4低功耗模式蛮复杂的,建议一步步验证。

网友J:
中断使能设置不正确?

网友K:
时钟源配置错误?

网友L:
可能是RTC_PRER寄存器配置不当。

网友M:
在低功耗模式下,中断可能被屏蔽,或者系统复位清除了RTC状态。

网友N:
是否是闹钟匹配值设置不合理?

网友O:
RTC依赖的LSE或LSI未正确启动或不稳定。

网友P:
却没反应,定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中断也没触发。

网友Q:
检查 RTC 闹钟配置(时钟源、中断使能、校准值)、唤醒引脚电平及 MCU 休眠模式设置,确认中断向量表正确映射。

网友R(2025-11-03):
选择进STOP还是STANDBY,唤醒方式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