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用C0做串口通信,过几个小时就收不到了

楼主(2025-06-18):
跑了几个小时后就不收数据了,重启又好了,不知道是DMA还是中断问题。

网友A:
每次收完数据都手动关闭再打开接收试试。

网友B:
是不是收完没清中断标志?

网友C:
HAL库接收完如果没重新启动,会卡住。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串口被sleep模式暂停了。

网友E:
我加了个看门狗定期重启串口,勉强解决。

楼主:
DMA模式比中断好一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F:
看下是不是有溢出,DR满了但没清。

网友G:
有时候定时打印LOG,会影响接收的。

网友H:
有静电干扰?换个串口线试试。

网友I:
上位机是不是定时清缓存?

网友J:
接线错误,如TX/RX接反?

网友J:
可能串口模块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K:
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L:
电平不匹配?

网友M:
检查周围是否存在电磁干扰、电源噪声。

网友N:
串口未正确初始化,或初始化后未开启接收功能?

网友O:
电磁干扰、电源噪声等可能导致串口通信不稳定。

网友N:
中断或DMA们可能没正确配置。

网友P:
TX与RX交叉连接是否正确,是否未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