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的定时器互联通道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5-06-18):
想用一个TIM做触发源控制另一个TIM启动,TIM1和TIM2之间的触发怎么配都没生效。

网友A:
CubeMX里能看到路径图,点一下就通了。

网友B:
TIMx->CR2里有触发输出选项,要配置对。

网友C:
触发源得选TRGO,不然连不上。

网友D:
你可以用互联模式的例程看一遍配置。

网友E:
TIM1到TIM2之间得走内部TRGO线。

网友F:
看下定时器之间有没有共享APB时钟。

楼主:
要不要考虑用高级定时器?支持多种触发方式。

网友G:
我用G4做过电机控制,TIM互联还挺关键的。

网友H:
有时候是触发极性的问题,信号进来了但不识别。

网友I:
看看是不是两个定时器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