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串口丢字,DMA收数据不连续?

楼主(2025-06-18):
用DMA接收串口数据,速度不算快但还是偶尔丢几个字节,buffer设得也挺大了。

网友A:
上位机发数据有没有加延时缓冲?

网友B:
DMA接收得开空闲中断,不然收不完。

网友C:
我用双缓冲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看下是不是缓存太小了,数据太快会丢。

网友E:
要不要开Circular模式循环接收?

网友F:
HAL库对空闲中断支持不太好,建议手动写。

网友G:
接收完得手动刷新缓冲,尤其是多包的。

楼主:
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也可能导致丢数据。

网友H:
波特率太高了?试试调低。

网友I:
收数据那段有没有其他阻塞任务?

网友J:
DMA的接收和发送通道可能配置不正确,或者存在冲突。

网友K:
对于分帧发送的数据,可以在接收端使用定时器来检测数据接收的间隔时间。如果间隔时间超过预设阈值,则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重新启动DMA接收以准备接收下一帧数据。

网友L:
DMA的缓冲区大小可能设置不当,导致数据溢出或覆盖。

网友L:
可能有中断冲突吧。。

网友M:
硬件设计可能不支持全双工通信,或者上拉电阻的使用不当。

网友N:
串口RX/TX引脚的上下拉电阻设置可能不合理,导致在无数据传输时电平不稳定。

网友O:
缓冲区溢出?

网友P:
波特率设置不当或时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