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硬件I2C不能重复start?

楼主(2025-06-18):
我想做一次连续读写,中间发一个重复Start信号,I2C总是卡死不走了。

网友A:
有时候I2C总线挂死了,得软复位。

网友B:
H7的I2C不能用HAL模拟start,得用LL库或寄存器。

网友C:
有时候是状态机没走完就重复start,会报错。

网友D:
用scope看波形,看看实际发了几次start。

网友E:
主从切换的时候要不要reset一下I2C。

网友F:
看下是不是软件BUG导致写完没收ACK。

网友G:
HAL_I2C_Master_Seq_函数可以做重复start。

网友H:
H7的I2C比F4严格,要写对流程图。

楼主:
我之前是一直用模拟I2C,稳定。

网友I:
你有没有设定自动end?自动的话就不能再star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