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的LCD控制器怎么搞清显示顺序?

楼主(2025-06-18):
配好RGB接口后,屏幕显示总是错位一行,感觉应该是时序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有些屏本身有缓冲,刷新慢一帧。

网友B:
看下你的RGB模式是哪种,666还是888。

网友C:
有些屏幕默认是左右翻转的,得配屏参。

网友D:
LTDC里面HBP、HFP配置不对会花屏。

网友E: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RGB信号,确认顺序。

网友F:
看一下内存里是怎么排布的,有没有对上坐标。

网友G:
你是用DMA2D传数据的吗?

网友H:
有可能DCLK极性错了,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I:
手册里的时序图一定要看清楚。

楼主:
屏厂的初始化参数要不要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