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系列LoRa功耗怎么看着比文档大?

楼主(2025-06-18):
开完无线发送后马上进低功耗,电流还是比手册上写的standby高不少,哪里还有漏电流?

楼主:
建议把所有GPIO都设置成模拟输入试试。

网友A:
是不是还有外设没关?比如ADC、RTC。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没进真正的STOP或STANDBY。

网友C:
我用LPTIM做RTC唤醒,功耗降了不少。

网友D:
有时候LoRa模块本身的寄存器状态不对,待机不成功。

网友E:
Cube生成的低功耗代码别全信,建议手动写一遍。

网友F:
检查是否用的LSE时钟,有时候吃电流。

网友G:
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功耗,有点抖动说明没进低功耗。

网友H:
你是单芯片LoRa还是外接?有差别的。

网友I:
看下是不是调试接口SWD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