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板串口通信线时间再加个USB串口板子查看通信内容,有时导致其中一个板子无法接收信息。

楼主(2025-06-18):
A、B板串口通信线时间再加个USB串口用电脑查看通信内容,有时导致其中一个板子无法接收信息。

如题,大家碰到过么?
拆掉外加的串口板的RX,GND线,A、B之间通信顺畅,加上串口板却经常通信不了,有时候又可以。
这样怎么解决?

xch
看样子不仅是A、B之间通信沟通问题,而且还有楼主与大家之间通信沟通问题。都是USB害的。

网友A:
示波器了解一下

网友B:
是在两个串口之间加了一个USB转串口来抓数据?

网友C:
都改成485通信,再抓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两个串口之间加了一个USB转串口来抓数据?

对,是这样,就是这样。

有时候没有问题,有时候发现通信不了了,应该是其中一个板子没有收到。

拆掉USB转串口,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就是这样。

有时候没有问题,有时候发现通信不了了,应该是其中一个板子没有收到。

是232、485还是UART?

网友:
用一片LM358,做2个电压跟随把信号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32、485还是UART?

TTL , 就是5V的

楼主:
这种非常好用,是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非常好用,是不?

是的

网友B:
直接连,相当于一发两收,两个接收端之间会有干扰,有专门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相当于一发两收,两个接收端之间会有干扰,有专门的解决方案

不行,这样会有各种奇怪的问题,经常通信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这样会有各种奇怪的问题,经常通信不上。

所以建议用专门的解决方案

网友E:
示波器看下么 或者用个逻辑分析仪看下,感觉是不是板子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