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i2c总是检测忙碌状态,重映射问题?

楼主(2025-06-18):
i2c_status_type i2c_master_transmit(i2c_handle_type* hi2c, uint16_t 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volatile int test;
  /* initialization parameters */
  hi2c->pbuff = pdata;
  hi2c->pcount = size;

  hi2c->error_code = I2C_OK;

  /* wait for the busy flag to be reset */
  if(i2c_wait_flag(hi2c, I2C_BUSYF_FLAG, I2C_EVENT_CHECK_NONE, timeout) != I2C_OK)
  {
                tes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A,GPIO_PINS_8);
                test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GPIO_PINS_4);
    return I2C_ERR_STEP_1;
  }

  /* ack acts on the current byte */
  i2c_master_receive_ack_set(hi2c->i2cx, I2C_MASTER_ACK_CURRENT);

  /* send slave address */
  if(i2c_master_write_addr(hi2c, address, timeout) != I2C_OK)
  {
    /* generate stop condtion */
    i2c_stop_generate(hi2c->i2cx);

    return I2C_ERR_STEP_2;
  }

  /* clear addr flag */
  i2c_flag_clear(hi2c->i2cx, I2C_ADDR7F_FLAG);

  while(size > 0)
  {
    /* wait for the tdbe flag to be set */
    if(i2c_wait_flag(hi2c, I2C_TDBE_FLAG, I2C_EVEN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generate stop condtion */
      i2c_stop_generate(hi2c->i2cx);

      return I2C_ERR_STEP_3;
    }

    /* write data */
    i2c_data_send(hi2c->i2cx, (*pdata++));
    size--;
  }

  /* wait for the tdc flag to be set */
  if(i2c_wait_flag(hi2c, I2C_TDC_FLAG, I2C_EVENT_CHECK_ACKFAIL, timeout) != I2C_OK)
  {
    /* generate stop condtion */
    i2c_stop_generate(hi2c->i2cx);

    return I2C_ERR_STEP_4;
  }

  /* generate stop condtion */
  i2c_stop_generate(hi2c->i2cx);

  return I2C_OK;
}

void wk_i2c3_init(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i2c3_init 0 */
        volatile uint32_t* reg_addr = (volatile uint32_t*)0x40010028;
        volatile uint32_t value_after_setting;
  /* add user code end i2c3_init 0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add user code begin i2c3_init 1 */
  gpio_pin_remap_config(I2C3_GMUX_0001, TRUE);

  /* add user code end i2c3_init 1 */

  /* configure the SCL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SDA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i2c_init(I2C3, I2C_FSMODE_DUTY_2_1, 100000);
  i2c_own_address1_set(I2C3, I2C_ADDRESS_MODE_7BIT, 0x0);
  i2c_ack_enable(I2C3, TRUE);
  i2c_clock_stretch_enable(I2C3, TRUE);
  i2c_general_call_enable(I2C3, FALSE);

  /* add user code begin i2c3_init 2 */

  /* add user code end i2c3_init 2 */

  i2c_enable(I2C3, TRUE);

  /* add user code begin i2c3_init 3 */
        value_after_setting = *reg_addr;
        value_after_setting = *reg_addr;
  /* add user code end i2c3_init 3 */
}

仿真调试查看到test对应的SCL和SDA均为1,那为什么会进入到busy状态呢?这是首次发送,硬件肯定没问题
初始化I2C3,用了管脚重映射,最后直接寄存器读取查看IOMUX_REMAP5的12-15位确实为0001

楼主:
void wk_periph_clock_config(void)
{
  /* enable iomux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gpioa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gpiob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i2c3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2C3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gpioe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E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spi4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4_PERIPH_CLOCK, TRUE);
}

外设时钟已打开

网友A(2025-09-30):
只能想到这些原因:

引脚配置冲突、软件未正确初始化、或硬件线路故障导致SCL被拉低
可调试过程发现都不是的,那就很难判断了

网友B:
还是查查代码吧!
比如先下载官方的示例进去,看看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C:
你提到了硬件肯定没问题,那么请检查I2C的时钟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