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华大电子CIU32F003的UARTBootloader示例说明

楼主(2025-06-18):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申请开发板#1.Bootloader功能
1)支持串口升级,协议采用ymodem的128字节方式传输方式。具体协议请参考ymodem标准协议。
2)升级文件只支持bin格式。
3)MCU上电或者复位运行后首先进入Bootloader里,如果5s内没有收到串口升级数据,则接下来判断用户程序区域是否有程序,如果有则跳转到用户程序,如果没有则继续处于Bootloader待升级状态。5s内接收到串口升级数据,则进行升级过程。
4)如果中途升级失败,客户复位后再次升级。
2.Flash存储区域划分
Bootloader区域        0x00000000~0x000011FF        4.5KB,注意:KEIL设置优化等级default
配置区域        0x00001200~0x000013FF        512B,备用,当前程序未使用
UserApp        0x00001400 ~0x00006000        19KB
MCU Flash为24KB,用户可用19KB。
可提供丰富的开发工具和文档,开发板、样片、产品手册等,
方便开发者进行硬件设计、软件开发和调试,能够快速上手并完成产品开发,缩短开发周期,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欢迎索样技术支持咨询:+V :18613112880

网友A: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描述很详细,支持ymodem协议的串口升级,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B: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描述很详细,特别是串口升级协议和文件格式的要求,对于开发者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C:
这个Bootloader的设计很实用,支持ymodem协议的串口升级,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是个不错的起点。

网友A:
这个Bootloader的设计很实用,支持ymodem协议的串口升级,这对于嵌入式系统的现场升级非常有帮助。

网友D: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描述很详细,支持ymodem协议的串口升级是亮点,可以方便地进行固件更新。

网友E: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描述很详细,支持的东西还很多啊,做OTA很方便啊

网友D: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描述很详细,支持串口升级和ymodem协议,这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F(2025-08-13):
bootload现在在线升级确实很需要的,产品需要不停地迭代开发。

网友G: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介绍很详细,支持ymodem协议进行串口升级,这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H: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描述很详细,特别是对于串口升级和Flash存储区域的划分,对于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I:
Flash存储区域划分很清晰,19KB的用户可用空间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绰绰有余

网友J:
使用时需注意 Bootloader 与用户程序的地址分区

网友C:
这个Bootloader的响应时间设置为5秒,这个时间是否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Bootloader的响应时间设置为5秒,这个时间是否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这个要和上位机配合的,超时报错也是应该的么

网友L:
ymodem协议的串口升级,小白还是没有很了解,希望楼主多多做一些介绍。

网友G:
Bootloader的5秒超时机制很有用,可以防止在没有升级数据时长时间占用MCU。

网友M:
Bootloader的5秒无数据自动跳转逻辑很实用,避免了长时间等待

网友K:
引用 网友M:
Bootloader的5秒无数据自动跳转逻辑很实用,避免了长时间等待

是啊,这个就比较智能合理了,不需要手动判断了

网友N:
4.5KB的Bootloader区域划分合理,留有足够的空间给用户程序。

网友O(2025-10-09):
Bootloader的5秒等待时间设定很人性化,避免了无谓的升级等待,同时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个Bootloader的设计很实用,支持ymodem协议的串口升级,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是个不错的起点。
...

一般消费类现在都需要了bootloader了吧

网友C:
Bootloader的5秒超时机制很关键,可以避免误升级,同时确保了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Q:
引用 网友B:
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描述很详细,特别是串口升级协议和文件格式的要求,对于开发者来说很有帮助。
...

是的有示例说明,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R(2025-11-17):
Bootloader的5秒超时机制是个不错的设计,可以防止因为意外情况导致程序卡在Bootloader状态。

网友S:
Bootloader的5秒超时设置很人性化,避免了无谓的等待

网友A:
Bootloader的5秒超时机制很合理,既保证了快速响应,也避免了误操作。